STEVAL-IDB007V1之透传演示操作流程和所需软件资源下载

楼主:
 本文内容由ST官方工程师提供,特此声明&感谢。

第一步  在navigtor 里面下载完Chat Server 工程,如下图所示。Navigatior下载: BlueNRG-1_2 DK-2.5.0.0-Setup.exe (19.63 MB, 下载次数: 181) (或者点此前往官网下载

第二步  安装  BLE Scanner 到Android 手机,IOS手机请可以使用lightblue, 两者操做方法一致,现在以Android 系统BLE Scanner为示例,并打开复位demo板,界面如下图。
BLE Scanner APK下载:

这个时候在在手机会有显示BlueNRG1_Chat,表示demo板在广播

点击连接后

同时点 的图标打开notification的功能,并在串口界面输入字符,例如“BlueNRG”按回车

这个时候在手机上可以收到相应的字符信息如下图红色部分:

手机发送给demo板的操作类似, 需要点击 图标,写入发送,这样在对端就又相应的字符出现。

网友:
ST的蓝牙很便宜

网友A:
nmg大大,navigtor软件打不开有遇到过吗?系统win7和win10都试过了。

nm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mg大大,navigtor软件打不开有遇到过吗?系统win7和win10都试过了。

我win10,可以打开。你打不开有错误提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win10,可以打开。你打不开有错误提示吗?

我试了三台电脑,一台win10,两台win7,然后修改过安装路径,去掉过空格,从新下载过安装包,从新安装过,修改过权限,都是点击后什么反应也没有,唯一能看到的就是在任务管理器中,有时候双击会出来BlueNRG-1_Navigator*32的任务,可是不到一秒钟就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三台电脑,一台win10,两台win7,然后修改过安装路径,去掉过空格,从新下载过安装包,从新安装过, ...

我试了一下,也不能运行
后来找了一些资料,看到这个资料http://www.st.com/content/ccc/re ... s/en.DM00298232.pdf
运行Navigator需要通过开始菜单的快捷方式
试了一下可以运行

原因在于开始菜单的快捷方式里在运行BlueNRG-1_Navigator.exe的后边加了cont_bluenrg1.dat参数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_2 DK 2.5.0\Application\BlueNRG-1_Navigator.exe" cont_bluenrg1.dat

可以直接使用开始菜单中的快捷方式或者自己创建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_V1 DK 1.0.0\Application>Blue
NRG-1_Navigator.exe cont_bluenrg1.dat

也可以通过命令提示符加参数的方式运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一下,也不能运行
后来找了一些资料,看到这个资料http://www.st.com/content/ccc/resource/techn ...

哇,虾哥,厉害了,果然是这样,看来真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虾哥,厉害了,果然是这样,看来真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

我也被坑了很多次

nmg

网友B:
你们之前是怎么打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们之前是怎么打开的?

直接到安装目录运行.exe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到安装目录运行.exe

不走寻常路

网友A:
我发现了一个Bug,当板子里面是BLE_SensorDemo程序的时候,使用STlink无法连接设备,需要使用BlueNRG-1_Flasher_GUI擦除内存或者BlueNRG-1_Navigator烧录其他程序,然后才能连接设备,不知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一搬人都会这么用吧
平时很少在开始菜单下启动程序
桌面用的比较多
如果安装路径下有资料就习惯直接到文件夹里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了一个Bug,当板子里面是BLE_SensorDemo程序的时候,使用STlink无法连接设备,需要使用BlueNRG-1_Fla ...

应该是进入深度睡眠模式了
可以试试按键RESET键点下载,然后快速松开

    /* Power Save management */
    BlueNRG_Sleep(SLEEPMODE_NOTIMER, 0, 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了一个Bug,当板子里面是BLE_SensorDemo程序的时候,使用STlink无法连接设备,需要使用BlueNRG-1_Fla ...

这个板子用STM32L151做了虚拟串口却没有集成ST-LINK我倒觉得是个BUG
ST-LINK又能下载又可以实现USB转串口一举两得的事为什么不这么设计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进入深度睡眠模式了
可以试试按键RESET键点下载,然后快速松开
    /* Po ...

谢谢虾哥,我按了reset是没有用的,不过试了将APP_Tick();注释掉就可以烧录了,当然具体什么函数导致的没有细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用STM32L151做了虚拟串口却没有集成ST-LINK我倒觉得是个BUG
ST-LINK又能下载又可以实现USB ...

恩恩,我也是深深的这么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STlink占用一个USB,然后USB串口占用一个U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虾哥,我按了reset是没有用的,不过试了将APP_Tick();注释掉就可以烧录了,当然具体什么函数导致的没 ...

按住PUSH2再按复位按键,然后松开复位和PUSH2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PUSH2按键和I2C的SDA复用
上电时如果PUSH2被按下,传感器初始化代码ret = Sensor_DeviceInit()会陷入死循环
下边的代码,包括BlueNRG_Sleep(SLEEPMODE_NOTIMER, 0, 0); 都不能被执行

网友:
我的没问题呀,,别有中文路径试试

网友:
我的win8系统,可以打开,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