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通信问题求教

楼主:
1、modbus读操作时是不是可以读多个不连续地址的值?
2、通信速度1Mbps,载波周期8K,每个载波周期可以发送7个字,芯片使用SSI(串行同步接口)通信,请问是否有相关模块支持到USB转换?

网友A:
ModBus是一主多从网络协议,每个终端对应一个地址,每次当然只能与一个终端节点通迅,只有广播模式是一对多全网的,但那可不是“读”。至于USB支持问题,看你的串口硬件,符合标准串口(RS232)就有,否则就没有。

网友B:
不可以,不连续的地址只能通过多次读。03功能只有一个起始地址,所以不可能支持不连续地址。

那个不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odBus是一主多从网络协议,每个终端对应一个地址,每次当然只能与一个终端节点通迅,只有广播模式是一对多 ...

我没说明白,在一主一从的情况下,modbus是否会支持随机地址的寄存器访问?
比如正常通信格式:头码+从机地址码+寄存器起始地址+寄存器数量+校验
现在换为:头码+从机地址码+寄存器起始地址1++寄存器起始地址4+寄存器起始地址7+寄存器数量+校验
是否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不连续的地址只能通过多次读。03功能只有一个起始地址,所以不可能支持不连续地址。

那个不知道 ...

03支持连续操作,但是不知道支不支持任意多个地址读操作?
如果自己定义通信协议的话,是否可以满足上述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说明白,在一主一从的情况下,modbus是否会支持随机地址的寄存器访问?
比如正常通信格式:头码+从 ...

明确的不可以,03读指令有固定的格式,是有国家标准的,你可以找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03支持连续操作,但是不知道支不支持任意多个地址读操作?
如果自己定义通信协议的话,是否可以满足上述 ...

这个你可以自己做,但是不能叫modbu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说明白,在一主一从的情况下,modbus是否会支持随机地址的寄存器访问?
比如正常通信格式:头码+从 ...

如果使用了Modbus,那只能按ModBus的规范来,不管你是一主几从,一律都按照一主多从处理。如果你的系统仅仅是一主一从且都是自己设计,无须跟其它ModBus设备兼容,那没必要用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