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20S-LaunchPad 上电初体验

楼主:
从下单到拿到快递,一共才经过了4天,周末休息,周一下班拿到快递。这快递速度比国内购买还快。就是购买的时候不让用中文,上次申请样片,稀里糊涂的中文居然可以用。

第一眼看到CC3220S-LaunchPad

给人的感觉就是好看+复杂。深红的pcb,TI的板子一贯风格,然后上面一堆跳冒,按键。不过话说这板子第一眼吸引我的居然不是那个3200s,而是板载的XDS100调试器,一颗TM4C129C在那摆着很显眼。相比之下,CC3200s就显得太小了。相比CC3200 -LaunchPad ,这个板载调试器算是个大升级吧。

还有就是这次按键变了,从CC3100到CC3200,一直用的这种圆形按键,外形、手感都比较不错,这次全部变成侧卧式的了。

板子连接上电脑,一会驱动就自己安装好了

就会看到D10,红色的led闪烁。然后其它几个LED也全亮起了。
接下来,再动板子之前,先来体验一下开箱程序,首先从TI官网下载客户端http://www.ti.com.cn/tool/cn/wifistarterpro”,但是这个过程就比较bug了,折腾N久,换了两个人的谷歌账号都没搞定最终放弃。
好在条条大路通罗马,没有app就换个方式,TI还提供了网页版方式,手机连接CC3220S-LaunchPad 的WiFi信号

然后。浏览器输入网址“http://mysimplelink.net”就可以了。
这个体验实例,还会通过串口打印出来,体验的时候可以打开串口助手等工具

如果用的是Tera Term,设置好波特率“115200、8、0、1、0”之后还要设置下字体,不然显示的是乱码

更改字体后就OK了

网页可以操作板子以及设置之类的,这会板子和手机是通过CC3220S-LaunchPad 的WiFi连接的

可以不用这个,更改下CC3220S-LaunchPad 的工作模式,通过路由器来访问,这样就可以直接用电脑来了

这个顺序好像有点不自然,先要添加WiFi配置,再更改工作模式

选择路由器WiFi,输入密码,加密方式,优先级可以忽略。

更改模式,板子会重启,然后串口打印出状态

可以确认一下状态

顺利ping 通,证明确实连接OK了,浏览器输入CC3220S-LaunchPad 的IP地址,直接访问

所有的都一样,开关led,更改参数,实时时间校准,陀螺仪,旋转板子,三个轴的坐标会随着更改

所以,如果想DIY个WiFi插座,就很简单了,在不修改程序程序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不过有点浪费,这么贵的板子放那当开关

最后,如果要恢复CC3220S-LaunchPad 的工作模式,只要初始化一下就好了,因为还没往里面烧写程序,所有的网页也是保存在那颗32Mbit的MX25R3235FM1IL0里。较CC3200 -LaunchPad ,这个flash也扩大不少啊。

网友:
好详细的操作过程介绍,受教了
刚刚到手一块CC3220S,来实践操作一下

网友: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系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

光盘复制量大从优,1张起做。联??方式:18511453636

期望客户电话沟通制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