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狂欢+CC3220S Launchpad OOB体验

楼主:
刷写OOB程序

所谓OOB就是Out-of-Box,即开箱预编程好的出厂程序。如果是厂商发货的新板子,不需要刷写这个过程,如果是刷过别的程序,就需要手动刷回这个OOB程序才可以。
无论新旧,走一遍刷写流程可以体验一下最完整的OOB过程。

刷写第一步先不急着上电,确认一下板子上的跳线情况,应该保持和出厂设置一致,特别是SOP跳线,应该设为1。
下图是官网的跳线情况,供参考。

通过USB连上Launchpad,装上驱动。
查看设备管理器,出现2个XDS110串口。

安装几个软件:
UniFlash,下载地址:http://www.ti.com/tool/UNIFLASH
SIMPLELINK-CC3220-SDK,下载地址:查看详情
打开UniFlash

进入Image Creator

选择第2个按钮,导入Project

SDK默认安装在C盘,导航到
C:\ti\simplelink_cc32xx_sdk_1_50_00_06\examples\rtos\CC3220S_LAUNCHXL\demos\out_of_box\uniflash
选择freertos版本

项目导入完成

打开项目,主要配置不需要改变,图中红框里的配置注意不要选错。

按界面上的connect按钮连接板子,可以看到板子的信息会显示在右面。

按上面的按钮先创建Image,再写入到板子。

烧写需要一些时间,稍等一会,会有进度条。

刷写完成后,按一下板子上的SW1复位,或者干脆断电重启。

可以看到一个mysimplelink开头的开放WiFi。

OOB程序的使用
全程都可以通过手机完成操作。
(为了方便截图,下面有部分截图是在PC浏览器上完成的,实际上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
手机上下载名为SimpleLink Starter Pro的APP。

连接mysimplelink这个WiFi
接下来按APP的提示做就可以了。首先是做一个Provisioning操作,输入无线路由器的密码,将板子和自己的无线路由连起来。

SimpleLink Starter Pro APP会自动切换板子和手机的WiFi,很快板子就能和无线路由连上。在路由器里也可以看到设备列表里出现了这个板子,并获取了IP。

等待Provisioning成功,APP会提示成功。

板子上闪烁的D10红色指示灯也会常亮。

浏览器打开这个地址:

LED控制可以控制板子上一个LED灯,亮或者灭。

板上有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可以获取姿态信息。
转动板子的时候,上述数据和图片都会发生变化。

按左上角有三条横线的按钮可以切换到设置界面。

详细的配置信息

可以根据浏览器时间设置板子时间。
剩下几个界面不难理解

支持IPv6协议栈

网络调试工具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x1816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