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程序请教

楼主:
CAN 程序请教
CAN 使用 不丢包 多机通信 程序应该怎样设计,收发确认机制应该怎么做 需要运行什么协议吗?
新手 STM32刚学不久 请大神指点下 谢谢!!

网友:
哦!也希望学习学习!

网友A:
这个只能自己设计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自己设计了呀

可否指点下 CAN 发送中断程序
/*---------------------------------------------------------------------------------------
//CAN1 发送数据//
----------------------------------------------------------------------------------------*/
int CAN_tx_msg(CanTxMsg TxMessage)
{
    uint8_t TransmitMailbox = 0;
    //OS_CPU_SR  cpu_sr = 0;
    TransmitMailbox = CAN_Transmit(CAN1, TxMessage);
    if(CAN_NO_MB == TransmitMailbox)//没有提供空邮箱//
    {
        printf("tx can fail\r\n");//打印邮箱错误//
        return 0;
    }
    else
    {
        //OS_ENTER_CRITICAL();
        CAN_msg_num[TransmitMailbox] = 1;//被使用的邮箱标记//
       // OS_EXIT_CRITICAL();
    }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TME, ENABLE);//被使用的邮箱标记//
    return 1;
}
/*---------------------------------------------------------------------------------------
//CAN1  发送中断//
----------------------------------------------------------------------------------------*/
void USB_HP_CAN1_TX_IRQHandler(void)
{
    if(CAN_msg_num[0])//发送邮箱0空中断//
    {
        if(SET == CAN_GetITStatus(CAN1,CAN_IT_RQCP0))//发送邮箱空中断//
        {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CAN_IT_RQCP0);//清除CANx的中断位//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TME, DISABLE);//发送邮箱空中断//
            CAN_msg_num[0] = 0;
        }
    }

    if(CAN_msg_num[1])//发送邮箱1空中断//
    {
        if(SET == CAN_GetITStatus(CAN1,CAN_IT_RQCP1))//发送邮箱空中断//
        {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CAN_IT_RQCP1);//清除CANx的中断位//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TME, DISABLE);//启用或禁用指定的CANx中断//
            CAN_msg_num[1] = 0;
        }
    }

    if(CAN_msg_num[2])//发送邮箱2空中断//
    {
        if(SET == CAN_GetITStatus(CAN1,CAN_IT_RQCP2))//发送邮箱空中断//
        {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CAN_IT_RQCP2);//清除CANx的中断位//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TME, DISABLE);//启用或禁用指定的CANx中断//
            CAN_msg_num[2] = 0;
        }
    }

}
这段程序在网上看到的 怎么感觉3个邮箱和一个用法没区别,每个邮箱空的中断区分不开
#define CAN_IT_RQCP0   CAN_IT_TME
#define CAN_IT_RQCP1   CAN_IT_TME
#define CAN_IT_RQCP2   CAN_IT_TME
都是CAN_IT_TME

网友:
发送中的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TME, ENABLE);//被使用的邮箱标记//
中断中的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CAN_IT_RQCP0);//清除CANx的中断位//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TME, DISABLE);//发送邮箱空中断//
反复在操作同一个标志

网友:
你这个多机通信需要自己定协议的。CAN发送  接收都是按CAN协议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送中的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TME, ENABLE);//被使用的邮箱标记//
中断中的
CAN_ClearITPending ...

确实不是这么用的,之所以弄出三个缓冲区是因为不知道哪一段报文会先发送完成,所以每次发送前要检查三个缓冲的状态,找一个空的发送,所以关键是那个发送函数。没有看到。
接收端也不能假设先发送的就会先收到,特别是在can总线带宽拥挤的时候容易出问题。

网友:
多机通讯是一主多从还是多主机通讯?如果是一主多从可以给每个从机分配一个ID号, 地址可以动态分配也可以固定。通讯协议可以自己定也可以使用标准的通讯协议比如CANOPEN

网友:
可直接 使用 我们的 CANWeb协议,具体见 签名 链接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5303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