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运放选型

楼主:
1. +/-24V供电,
2. FET input
3. 双运放
4. 价格适中点的
求路中大侠赐教!!!急用!!!

网友:
之前单运放用的是OPA445AU的,这个现在太贵了

网友A:
LM675T,以前是“国半”,现在TI 的
最大VCC为±30V,芯片最高温度1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675T,以前是“国半”,现在TI 的
最大VCC为±30V,芯片最高温度150℃,,,

有SO8的封装的吗?我不是做音频电路,只是检测设备的,输出不用多大,OPA445AU输出是15mA吧,只是要个双路的,SO8封装,价格还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SO8的封装的吗?我不是做音频电路,只是检测设备的,输出不用多大,OPA445AU输出是15mA吧,只是要个双 ...

选择器件可以到TI或ADI的官网找一下,高压运放他们都是有专门的人性化选择目录
TI的高压运放选型地址
http://www.ti.com.cn/zh-cn/ampli ... power/overview.html
ADI的高压运放选型地址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 ... hanequalto-12v.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