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块放大器芯片!

楼主:
求大牛推荐一款放大器芯片,用于放大1.5MHZ 1V 的正弦波,后期用来驱动超声换能片,功率在1W左右,换能片等效500欧姆电阻和500pF电容的并联

网友:
根据楼主的要求,驱动电压有效值应该在22.4V左右,峰值应该在31.6V左右。如果直接驱动估计没有这么高电压的功率放大器芯片。
我知道一个芯片ADA4870,输出电压峰值可以达到18V,输出电流峰值可以达到1A。用一个1:2的高频变压器,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的需求。

网友:
如果超声换能片是对地浮空的,也可以用两片芯片构成推挽式电路(类似H桥),可以不用变压器。

网友:
www.supertex.com公司去找,他们专门做超声驱动和完整解决方案的,HV746、HV748和HV758等都满足要求。

网友:
联系Q 二四六八二零四六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