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lueNRG-2的Unique device serial number读出来全是FF

楼主:
 请教下:

如题 BlueNRG-2的Unique device serial number读出来全是FF

这里的唯一码是自己写进去的么?

网友A:
唯一id一般都号称全球唯一 应该不需要自己写 不然有没有它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唯一id一般都号称全球唯一 应该不需要自己写 不然有没有它又有什么区别

你读的是哪个地址 或者把代码贴出来看下
Unique device serial number
The BlueNRG-2 device has a unique six-byte serial number stored at address
0x100007F4: it is stored as two words (8 bytes) at addresses 0x100007F4 and
0x100007F8 with unique serial number padded with 0xAA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读的是哪个地址 或者把代码贴出来看下
Unique device serial number
The BlueNRG-2 device has a uni ...

这是代码
void flash_read_mac(void)
{

    uint32_t mac_24bits_ieee, mac_24bits_com, i;
    uint8_t mac[6];

    mac_24bits_ieee = *(volatile int *)(0x100007F4);
    mac_24bits_com  = *(volatile int *)(0x100007F4 + 4);

    for (i = 0; i < 4; i++)
    {
        mac = (uint8_t)(mac_24bits_ieee >> 8 * i);
    }

    for (i = 0; i < 2; i++)
    {
        mac[i+4] = (uint8_t)(mac_24bits_com >> 8 * i);
    }
    PRINTF("##---[%X] [%X] ----- ", mac_24bits_ieee, mac_24bits_com);
    for(i=0; i<6; i++)
        PRINTF("%02X ", mac);
    PRINTF("\r\n");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代码
void flash_read_mac(void)
{

    uint32_t mac_24bits_ieee, mac_24bits_com, i;
     ...

试试直接在调试模式下访问0x100007F4地址试试
我的是BlueNRG-1,能读到对应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直接在调试模式下访问0x100007F4地址试试
我的是BlueNRG-1,能读到对应数据

我读NRG-1也是正常的

但是NRG-2就全是F

NRG-2

NRG-2

NRG-1

NRG-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直接在调试模式下访问0x100007F4地址试试
我的是BlueNRG-1,能读到对应数据

顺便问下debug的memory map怎么调出来?我debug时时灰色的 不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读NRG-1也是正常的

但是NRG-2就全是F

对比了bluenrg-1和bluenrg-2的手册,没发现Unique device serial number方面的特殊说明
网上也没找到对应的资料
我手里没有bluenrg-2的板子不能帮你测试了
你可以问一下ST的工程师或者@nmg管理员请他帮忙问一下

nm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比了bluenrg-1和bluenrg-2的手册,没发现Unique device serial number方面的特殊说明
网上也没找到对 ...

哈哈,帮忙发邮件啦,等等ST可爱的工程师们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帮忙发邮件啦,等等ST可爱的工程师们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帮忙发邮件啦,等等ST可爱的工程师们反馈

非常感谢~

网友D:
估计BlueNRG-2 硬件版本是工程样品之类,
我当时BlueNRG-1的硬件也出现过读的是FF,再后面一点的硬件版本就正常了

网友E:
楼上正解,楼主应该是拿到了BlueNRG-2的早期样板,上面装的是工程样片所以没有unique ID.
正常片子会和BlueNRG-1一样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楼主可以在代码里自行define一个地址作为替代方案进行开发调试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下debug的memory map怎么调出来?我debug时时灰色的 不可用

楼主用的是哪个编译器?IAR在View菜单下开memory就好了。

KEIL 麻烦一点需要写地址,也是view里面,还很贴心有个小图标在DEBUG的图标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正解,楼主应该是拿到了BlueNRG-2的早期样板,上面装的是工程样片所以没有unique ID.
正常片子会和BlueN ...

目前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BlueNRG-2 硬件版本是工程样品之类,
我当时BlueNRG-1的硬件也出现过读的是FF,再后面一点的硬件版本 ...

看来就是这个缘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