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分析工具】cppcheck

楼主:
PS: TSC(tscancode)也很不错!!!
用起来和 cppcheck差不多。就是貌似报错比较少,这应该算好事吧。
好吧,具体怎么用过往后再说

几款 C/C++代码检查工具 的 比较
关于这个话题,目前我觉得百度能找到的,比较有用的,就这个图了。

转发的这个图的来源和原文 到eeworld帖子:[资料分享] 转载:几款代码检查工具深度比较

原谅,我是个很不喜欢转发的人,但对于网上的东西,有时我太害怕哪天那url就打不开了,所以~~
原谅我~~

后来我尝试了,发现 cppcheck是最容易用的。
一则,可以完全不依赖任何IDE,编译工具啥的。
二则,可以不用命令行。——虽然我从不畏惧使用命令行,但是,I HATE IT!神马年代了!

其实一开始我真的没太在意cppcheck原来是3个free的里面,检查规则推荐规则最多的一个。当然也是速度最慢的,然而那又怎么样呢?
100K行,22分钟。
哦,就是说——通常我们写个10K的都差不多了,2mins,阔以啊。
别的会快一点,一个7分钟个,一个貌似两分钟,差别就是
从 10K行 120s 变成 42s 或者 12s
很厉害吗?很厉害,然并卵。

能用就行,先用起来就是王道,虽然我早就对重构这件事情恐慌至极,然而MF大神的话我依然牢记于心。

网友:
刚才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闲的蛋疼,打开了eeworld
然而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倒是看到我很多年前一个老帖被翻了出来。
是说 pc-lint,关于代码检查的工具。
那个东西,至今没真正用,理由已经在最近的一个回复贴里说了。

对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工具,完全陌生的事件,一下傻逼呵呵拿出一个完整的st库去做测试,是一件很作死的事情。

我打算重新做这件事情。
然而,pclint必然是要收费的,尽管网上流传的免费版已经从那时候的只有8.0进化到9.0
但是,它的使用,仍然很难找到不和IDE配合使用的教程。
我仍然不喜欢这个东西要配合起来用。

本来我当时的教程里写的是我在SI下的配置。那时候我对SI还没什么好感,但现在已经相当依赖这个工具。
只可惜,到底是个收费工具,即使各种破解版,其实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好运,一定能找到成功彻底破解的。
为了这件事,在软件方面我大量选择免费工具,尤其是在线工具,于是我选了 codelite做代替。

但PC-LINT的教程十分稀少,除了VC就是SI。
于是我尝试找别的工具。
于是就找到了这个cppcheck.
图形大法好。傻瓜式大法好,管你性能高低呢?
MF大神说过,先把东西用起来就是正路。

网友:
自从深刻反省别人总是说我发帖太啰嗦。
我改了

不知道这幅图能不能让你明白我表达的
“这个工具就是这么容易使用”

直接点那个图标,然后选择文件,他会把里面的c cpp文件全部选中分析。
哦,你发现点了后啥都没,不不,你要点开这个

网友:
当然,里面的错误提示——老子一句也看不懂。
但至少这次我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情报收集 到 学会使用。
以后再说好了。

网友:
虽然说不熟悉命令行会觉得很麻烦,但是会用的话似乎效率会高很多,linux下也是用命令行,我想尽快熟悉命令行,你有类似经验分享吗,谢谢

网友:
楼主,我八卦的问一句,你是做硬件还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