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差分运放THS4131地平面的问题

楼主:
在datasheet(链接:查看详情 )最后的布线指南中看到

“在运放输入输出的地方,可以移除地平面以减少杂散电容”

(假设4层板,从上到下依次为 顶层走线层--GND层--电源层--底层走线层,这个运放焊接在顶层)

这里的在运放输入输出的地方移除地平面,是指在,运放输入输出的正下方的GND层挖窟窿,使输入输出管脚周围下方没有地平面,而保持周围下方的电源层和底层布线?

如果是这样的,怎么确定要挖去的GND的窟窿有多大?

网友A:
电源层也要挖空。电源层对于交流信号而言就是地。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层也要挖空。电源层对于交流信号而言就是地。

挖空多大比较好啊,有什么经验参考或者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