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的外围问题

楼主:
2芯积分

【不懂就问】
下图中vcc是变压器二次测的输出
想知道电压比较器LM293的反向端,接R1和R3的作用
电压比较器就是输出高低电平
那么R1和R3是构成增益放大吗?还是起什么别的作用?

网友A:
这是把电压比较器当运放使用。R1和R3决定了该放大器的电压增益。
但不建议这样使用。因为电压比较器设计时通常不考虑低增益(强负反馈)时的稳定性,而运放必须考虑。
当然,此电路增益比较高(R3为R1的50倍),多半不会出现自激振荡。但仍以使用类似的运放(例如LM358)为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把电压比较器当运放使用。R1和R3决定了该放大器的电压增益。
但不建议这样使用。因为电压比较器设计时 ...

可是,就算是做电压比较器
也只用比较通向段和反向端的大小,输出高低电平给光耦,为什么还要有R1和R3,弄出一个增益呢?增益在这儿起什么用?
因为平时看到的运放,出现这两个电阻,都是把两端的输入值的误差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就算是做电压比较器
也只用比较通向段和反向端的大小,输出高低电平给光耦,为什么还要有R1 ...

开关电源中常见这种用法。
比较器在此并非“比较通向段和反向端的大小,输出高低电平给光耦”,而是输出一个模拟量(电流)。

我的这个判断是否正确,那要看全部电原理图才可以确定。

网友:
根据运放的,虚断,虚短的概念,就可以计算出来Vou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