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两个关于保护视力的小问题

楼主:
一、
抽了10分钟思考了一个小问题,造成近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本人从初中开始戴眼镜,到现在整整十来年了。
关于近视,之前听的最多的说法,是长时间看近距离实物造成的晶状体屈光度偏移。
但真的是因为“长时间看近距离事物”引起的吗??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已经本人数年来趴在电脑前边的体验 ,
似乎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长时间盯着一处事物不动”更确切一点,
不过各位抱何看法,

二、
论坛里多数朋友都是从事技术研发工作的,
因为工作性质的需要,有时候需要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
工作中我们看到很多程序员都喜欢将显示器的主色调改成暗色(下图左),
而不是Windows系统默认的白色(下图右),而且经过本人亲身体验,
似乎暗色调的显示器真的可以减缓视觉疲劳。

我们都知道,使用液晶显示器,屏幕发出来的看不见的蓝光对视觉损伤很大。
很多主流的高端显示器都主打“蓝光护眼”功能。
从理论上来说,液晶屏显示暗色能阻挡更多的明亮光线进入眼球,也就能减少更多的蓝光。
而且对于人的眼睛来说,黑暗环境下对亮点的敏感程度远高于明亮环境下的暗点。
总结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将显示器的主色调人为地改成暗色,来保护眼睛呢
如果以上两个观点确实有理可循,而且能在家庭学校推广的话,
我想对中国下一代以及下下一代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当然我并不是生理学家,也不懂多少关于视觉眼睛的知识,
如果大家愿意,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从这一刻起将显示器调整为暗色。

网友:
二楼备用

网友A:
亮度调暗一点么?保护视力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亮度调暗一点么?保护视力好?

感觉跟你无法沟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跟你无法沟通了

代码哥 嫌弃我了~~~~ 我把电脑屏幕亮度调低了

网友C:
我觉得调为灰色或者暖色较好

网友D:
强光手电很伤眼睛,,,,,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E:
在人类生存、进化的数百万年里,当人类成为猎手,“长时间盯着一处事物不动”实在是日常生活主旋律,而在狩猎采集时代,近视的下场就是死,而人类生存、繁衍到今天,可见“长时间盯着一处事物不动”根本不是近视的原因。这叫“反证法”,中学数学里大家都学过、用过。
至于说显示器的背景调成暗色(不是显示器调成暗色)对保护视力当然在一定程度下有效,过去的字符CRT显示器时代就是这样的,甚至字符是绿色、橙色的,橙色被认为是最保护视力的颜色。前面说的“一定程度下”是说在暗背景下,字符的亮度不能太高,尤其是白字,否则适得其反。低亮度的暖色调看起来其实最舒适,白背景下的黑字(这应该叫做“阴文”)是纸张印刷的遗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人类生存、进化的数百万年里,当人类成为猎手,“长时间盯着一处事物不动”实在是日常生活主旋律,而在狩 ...

羊皮纸或豆沙绿。

网友G:
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学好 这段时间一看书眼睛就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哥 嫌弃我了~~~~ 我把电脑屏幕亮度调低了

我说的是显示色,而不是背光亮度,
第一个是调节的液晶屏,而背光是调解的LED。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调为灰色或者暖色较好

最近把手机上的护眼模式设置成了常开。
感觉效果还不错,不过不排除是心理作用。
可惜电脑上没这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强光手电很伤眼睛,,,,,楼主可以参考下,,,,,,,,,,,,,,,,,

这个例子似乎有点牵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人类生存、进化的数百万年里,当人类成为猎手,“长时间盯着一处事物不动”实在是日常生活主旋律,而在狩 ...

远古时期,人类更多的是采集果腹,而不是狩猎,
再者,狩猎时候经常需要极速奔跑,眼球应该是处于高速运动中的,
跟我所叙述的,现在人盯着书说是显示器一动不动,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羊皮纸或豆沙绿。

豆沙绿是公认的屏幕保护色调,不过,
我感觉MIUI系统的护眼模式似乎更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学好 这段时间一看书眼睛就疼

你是头疼,不是眼疼。

网友:
      既然说到这了,就说下本人的见解。我本人从有自己的电脑到现在差一个月20年,不近视。      我上小学的时候,电子游戏机(先有街机,后来家庭的任天堂也普及)出现。在那会儿小学生群体里面近视率很低,因为爱玩电子游戏变近视的反面教材,有。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同学之间,近视的比例是升高的。读书多了容易近视?这个理由似乎为大众接受。直到我高中毕业时,在我所处的那个小县城里有家庭电脑的还相当少,绝对怪罪不到电脑上。
       找个物品背锅当然容易,哪怕理由不充分。我的看法呢,其实是看书本,还是看电视机,或者是看显示器,以及如今看手机、平板,问题都不是太大。容易出问题的也常被忽视的,是在照明上面。现在的孩子,碰上停电,点蜡烛写作业的还有多少?光线不足,很伤眼睛。但我小时侯那是没办法,就多点几支嘛,后面再放几面镜子。首先,在环境光线不足的时候,尽量避免阅读。好,如今暂且认为这个问题不存在了,都有电。那么是否有这样的体验:在教室里面上自习比在宿舍或者家中的台灯下学习时,眼睛更不容易酸?如果有,就说明照明的差异大了。我读书时候教室都是顶上吊着几组日光灯的,能把整间教室大面积照亮。而台灯,往往是带灯罩的那种,都不能把桌面照得覆盖均匀。落地灯会好一些,只是距离桌面高了瓦数必须加大才能保证照度。
       人眼最舒服的工作状态,是从各个角度进来的光线,强度都没有大的差别。比如在光线适宜的户外活动时。当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小面积的书本,或者是屏幕时,眼睛也会接收人关注的“信息区域”外面的光线。倘若“信息区域”亮度均匀充分,但周围一片黑(典型例子是夜里在家看电视,只有电视机屏幕发光),眼睛怎么自我调节呢?这个时候屏幕的光线对眼睛的刺激就很大。躺床上玩手机,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而且更加不好。我多年来已经是重度的电脑使用者,从CRT到CCFL背光的LCD再到现在LED背光的LCD,我的习惯还是那样,在旁边一定要开灯。有屋子的吊灯最好,亮度不够再加工作灯。灯光要能照射到显示器的显示面上,以及背后的墙面、显示器前的工作台上。原则就是对着显示器看的时候,视野里是大面积都有柔和的光线,不要显得显示器很亮。
       其次,作为信息获取功能的阅读、操作,视觉关注的“信息区域”要有足够的反差。DOS时候黑底白字,Turbo C的蓝底黄字,Win时代的白底黑字,反差都是足够的。我认为相对于照明问题以及亮度来说,底色是白还是黑问题都不大。蓝底黑字、蓝底红字这种,大面积用一定是不可取的。
       最后一句建议:工作无论时间长短,眼睛觉得不舒服了时候,就该让它们休息了;眼睛容易累,就想下是不是工作环境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远古时期,人类更多的是采集果腹,而不是狩猎,
再者,狩猎时候经常需要极速奔跑,眼球应该是处于高速运 ...

古人类在非洲生存演化了逾600万年,大脑的发展得益于狩猎行为和高蛋白的食物,这早是学术界的定论,人的身体结构和习性也是对狩猎行为的适应。采集当然也有,男狩猎、女采集,这就是古人类所谓的“狩猎采集”生存方式。人无尖牙利爪,但人直立行走和通体无毛在非洲是个巨大的优势,所有非洲哺乳动物中,人类在烈日下的长途耐力是最好的,不是之一。人类利用自己身体的优势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狩猎方式,即:潜伏、出击、追踪、待猎物力竭而获得肉食。其中潜伏是第一步,这期间需要的就是专注。
考察人的行为,不要看一般意义上的古人,而是要回到远古,人类还在东非稀树平原环境中长期演化的过程,人类走出非洲时已经是食物链顶端物种了。今天,人能盯着显示器一动不动,那是远古人类留下的狩猎基因的作用。

网友:
现在的液晶比以前的那种CRT好多了。一般人都不会弄太亮。
关键是不要在黑暗的背景下看显示器,那样才刺眼伤眼。

网友:
升中学那年,阿爸买了枱灯给我,用来做功课时照明,是那种两尺粗管荧光灯,
但在当时,灯在我的正前方而且高度不够,灯光总是从边缘视野刺进眼中,加上练习本也反光,令眼睛很不舒服,后来把灯移到左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例子似乎有点牵强啊。

距离,,反光,折射光,聚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人类生存、进化的数百万年里,当人类成为猎手,“长时间盯着一处事物不动”实在是日常生活主旋律,而在狩 ...

反正CAD之类的绘图软件都是黑背景白色或浅色线条!确实有护眼的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古人类在非洲生存演化了逾600万年,大脑的发展得益于狩猎行为和高蛋白的食物,这早是学术界的定论,人的 ...

也是哈,动物少有现代人盯着屏幕那么久的专注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也是哈,动物少有现代人盯着屏幕那么久的专注力。

所有食肉动物,只要不是食腐而是捕猎,都需要专注。看看狮虎豹的捕猎行为就知道了,甚至连鳄鱼、蛇之类的爬行猎食动物都如此。

网友:
甚至可以说开些。
为什么草食动物不专注?因为专注就可能得死。强敌环伺,专注的进食、走路、求偶?这样的草食动物会被淘汰,所以草食动物必须时刻警觉。
为什么女人的专注力不如男人?因为人类长期采取狩猎采集生存模式,男狩猎,女采集。女人采集的时候更像草食动物,得随时警觉,还要注意跑来跑去的孩子,所以必须一心多用。男人要专注地紧盯着猎物,弄不好就得空手而归,下场是死或者失去繁衍的机会(没肉做礼物就没女人),那也是生物学上灭绝。女人则不能专注,至少不能长时间专注,否则容易被猎食动物偷袭或者失去孩子,那下场也是死或者失去繁衍的成果。所以,经过长期演化和自然选择,男人、女人是如此的不同。不过,人类还在演化中,生存方式在变,现在的女人也越来越需要专注力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所有食肉动物,只要不是食腐而是捕猎,都需要专注。看看狮虎豹的捕猎行为就知道了,甚至连鳄鱼、蛇之类的 ...

我是说没有人盯着屏幕的时间那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说没有人盯着屏幕的时间那么长!!

这就成抬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