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C芯片

楼主:
选购一款NFC芯片,只有一点要求flash越大越好~谢谢

网友:
NXP找最贵那款

网友A:
越大成本越高,你这是要做什么呀?还越大越好,你做之前也不评估一下需要多大的Flash?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并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越大成本越高,你这是要做什么呀?还越大越好,你做之前也不评估一下需要多大的Flash?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并 ...

做温度采集,要求数据记录4000条,最少要8K以上

网友:
不知道型号呀,在NXP官网找了半天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温度采集,要求数据记录4000条,最少要8K以上

做温度采集跟NFC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温度采集跟NFC有什么关系?

手机APP通过NFC读取温度数据呀。NTC+MCU+NFC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温度采集,要求数据记录4000条,最少要8K以上

就8K还越大越好,我还以为多大的数据量呢,选一个16K的不就行了,太大了用不了,浪费,我刚看了,恩智浦,飞利浦,ST都有适合你的,你自己去找找吧,也许你还有其他的要求,仔细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8K还越大越好,我还以为多大的数据量呢,选一个16K的不就行了,太大了用不了,浪费,我刚看了,恩智浦 ...

8K字节哦,8KB,ST我找了最大就是8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