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DC-DC转换芯片选择

楼主:
有没有输入多少V,输出就为相应的负多少V的DC-DC转换芯片?因为要为运放提供双电源~~~选这种DC-DC芯片的时候主要看那些参数呢?

网友A:
第一,运放并不要求正负电源绝对值相等,差一些并不影响运放工作。
第二,没有这样的芯片。即使是正电压转换成负电压的电荷泵芯片(例如ICL7660)也不能准确地将正5V转换成负5V。

网友B:
双运放一般都是正负电压的这种。你是要靠一个芯片来实现正负电压的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运放一般都是正负电压的这种。你是要靠一个芯片来实现正负电压的输出?

正电压是有的,通过DC-DC转换芯片提供负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运放并不要求正负电源绝对值相等,差一些并不影响运放工作。
第二,没有这样的芯片。即使是正电压转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电压是有的,通过DC-DC转换芯片提供负电压就可以了

是的额 ,是有负压芯片的。像TI他们都有负压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