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濠电偞鍨堕幐鎼佹儎閻ょ嫻濠电姰鍨煎▔娑氣偓姘煎櫍楠炲啯绻濋崶褔妫烽梺璺ㄥ櫐閹凤拷

楼主:
Linux濠电偞鍨堕幐鍛婎殽閹间焦鍋╅柕濞炬櫅绾偓闂佽法鍣﹂幏锟�
LED濠电偞鍨堕幐濠氬箰閸濄儰鐒婇柨鐕傛嫹
濠电姰鍨归悥銏ゅ礃閹兾ら梻浣稿閸嬪嫰宕愭搴g當闁瑰墽绮崑瀣煥閻曞倹瀚�
婵犵數鍋為崹鐢告偋閹版澘鍨傞柛宀€鍋為崑銊╂⒒閸喓銆掗柟鏂ゆ嫹
濠电偛顕慨浼村磿閸欏鍨旈柤鎼佹涧椤曡鲸鎱ㄥ鍡楀闁告埊鎷�

SWP-CY100机械式差压指示器
swp111
swp111

网友A(2017-12-15):
SWP-CY100机械式差压指示器
昌晖仪表SWP-CY200活塞式差压指示器是一种用于监护过滤器滤网气流、分离器、阀门、泵和冷却装置等设备,测出其前后压力差,也可用作就地流量指示和控制,由于价格低廉、性能可靠、结实耐用而被广泛使用。SWP-CY200活塞式差压指示器主要用于对测量精度要求不十分精密场合。
SWP-CY100 yunrun.com.cn/product/1657.html
活塞式差压指示器主要特点
◆ SWP-CY200对最大压力的过压保护
◆ SWP-CY200活塞式差压指示器差压测量范围0-60kPa
◆ SWP-CY200活塞式差压指示器最大工作压力8MPa
◆S WP-CY200工作环境温度:-20~60℃
◆ SWP-CY200精度为全量程的±5%(上行)
◆ SWP-CY200最大值指针可手动调整零位
◆ SWP-CY100过程连接螺纹为G¼"
◆ 活塞式差压指示器远传输出干接点100mA/30VDC
◆ 活塞式差压指示器采用抗震玻璃
◆活塞式差压指示器采用全天候防护结构标准
SWP-CY200活塞式差压指示器外形尺寸
本安活塞式差压指示器外形尺寸
活塞式差压指示器型号
SW-CY①-②
①代码 功能说明
200 活塞式差压指示器
200EX 本安型活塞式差压指示器(经本安认证,本安号CNEx07.0004)
②代码 量程
A 0-60kPa
活塞式差压指示器型号:SWP-CY200-A
本安活塞式差压指示器型号:SWP-CY200EX-A (本产品经本安认证,本安号CNEx07.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