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20S-LaunchPad 开发环境折腾+烧录

楼主:
因为之前电脑用过CC3200和CC3100,所以想着电脑应该可以直接烧写程序和flash,不用重装软件了吧,可是事实却和想的不一样

于是检查更新。。。安装更新

完了重启,依旧不支持

再来看看CCS

同样的不支持CC3220,自动更新的结果依旧,想着不可能啊,至少ccs更新应该可以啊,结果一上官网,ccs都更新到7.4了!!!!然而软件检查只能检查到6.1

无奈只能官网下载,却看到一条很意外的消息

TI的ccs居然免费了!免费了!!!,以后再也不用破解了,之前好像一直用的TI那个大学License。看了下,好长时间了,居然现在才知道,并且,官网上又介绍 了个好东西,基于TI云的UniFlash,这不也是我要更新的么,果断尝试下啊

第一次见这工具,还是在TI的msp430研讨会上,那会还只有ccs,没想到现在已经丰富了这么多工具了。迫不及待的去尝试一下,看看可不可以烧录CC3220。

好吧,蹦出来三个步骤。。。。看来还不能急

安装插件(不能用“正常”网络直接下载,还好,因为要下那个CC3220在谷歌市场的那个app,电脑折腾的可以直接访问了,虽然最后手机app也没下下来。)

有风险那也得装啊

然而。。。然而。。。。什么都装好了,以为ok的情况下,让你崩溃的事出现了!!!

暂不支持

装了这么多,不能不体验一下吧,试试3200,吐血

UniFlash V4版本已经把CC3200去掉了,新器件暂不支持,旧器件你给直接剔除。。。。。。。。

乖乖下离线版本吧。
终于可以愉快的打开了。。。

开始

到要加载这块,才意识到还没装SDK

安装完成后就可以顺利打开了。
接下来就是连接板子,一步步操作就可以了,板子的连接要手工点一下Connect,连接成功后就会显示板子信息,就可以烧录了

烧录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完毕,断电,重启,ok

网友:
额。。额 。。。不是在【TI无线】板块编辑的帖子么,怎么跑【msp430】来了

网友A:
楼主,最后Connect这一步,连不上,我是根据开发板做的板子,楼主能帮忙想一下原因吗?谢谢!所有设置都和开发板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Connect这一步,连不上,我是根据开发板做的板子,楼主能帮忙想一下原因吗?谢谢!所有设置都和 ...

完全仿的一模一样?那你用的仿真器好着没?

网友A:
用launchpad上的仿真器通过排线(用跳线帽也行)可以connect到了launchpad上CC3220SF,但是用排线connect到了自己板子就不行,检查了电源脚电压,和晶振,都和launchpad上的CC3220SF一致,就是连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launchpad上的仿真器通过排线(用跳线帽也行)可以connect到了launchpad上CC3220SF,但是用排线connect到 ...

查了下你那3220sf的电路图和资料,没找到哪里要注意的地方,那我觉得只能是你的芯片没正常工作所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你那3220sf的电路图和资料,没找到哪里要注意的地方,那我觉得只能是你的芯片没正常工作所致了。。 ...

谢谢你!我再查查,不行换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我再查查,不行换芯片

你做了几套?要是只有一套那只能对着原理图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做了几套?要是只有一套那只能对着原理图测了

请问 LaunchPad 连线到 CC2650STK SimpleLink™ SensorTag 能烧程序不? 之前用手机app刷成zigbee 就在也没连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LaunchPad 连线到 CC2650STK SimpleLink™ SensorTag 能烧程序不? 之前用手机app刷成zigbee  ...

没接触过CC2650STK SimpleLink™ SensorTag,你看下你的那个仿真接口,对应下就知道了

网友D:
请问一下,那个SDK下载是在UniFlash中下载还是CC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那个SDK下载是在UniFlash中下载还是CCS?

TI官网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