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互相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

比如当我给IN1一个低电平时,其他输入指示灯(D5,D7,D9)会跟着闪烁一下,这样会引起误判断,虽然程序里可以通过去抖动的方式滤掉,但总归有隐患,当我取下,C23,C25,C27,电容就没有这种现象。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最左边四个元件,符号是电阻的符号,但标注是L2、L3、L4、L5。那是什么东西?

网友:
你的圖好像不太對,d2/d4/d6/d8的接線方式不對,如果是當反向保護也不對,
應該把d2的正極不要接到u1的pin-2,不然電容的充放電會干擾其他的u2/u3/u4

网友A:
“当我取下,C23,C25,C27,电容就没有这种现象”
图中使用了三种地线符号,显然三种地线并不联接。C23、C25、C27下端似乎是接机壳,与C22、C24、C26下端并不联接。
假定各输入端in1、in2、in3……均为高,然后某输入端例如in1变低,则C23放电电流并不会流过为in1供电的电源,而是流过其它电容C25、C2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左边四个元件,符号是电阻的符号,但标注是L2、L3、L4、L5。那是什么东西?

是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我取下,C23,C25,C27,电容就没有这种现象”
图中使用了三种地线符号,显然三种地线并不联接。C23、 ...

如果是流过C25,C27等电容会使它们误动作吗?
当某一个口的有输入时,难道输入回路的电流是  V+ -->C23,C25,C27等电容 -->大地  可是这不是一个回路啊?
我的理解是:输入回路的电流只能是V+ --> 输入口 -->  COM
和大地应该不能形成回路
请版主继续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