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外接电容问题

楼主:
    我公司有多台群宝机械手,最近有一台频繁烧MAX232。
    检修发现主控板与操作手柄通讯采用max232芯片(主控板、操作手柄各有一片8031单片机和一片232芯片),其电容容量明显比芯片手册要求的高得多,而且2脚、6脚电容接法与手册也有很大出入。
    主控板及操作手柄上MAX232外围电容除16脚采用104电容外,其余电容均采用22uf电解电容。而且2脚、6脚与数据手册要求的接法完全不一样,2脚V+接22uf电容负极,电容正极接+5V;6脚V—接22uf电容正极,电容负极接地。
    公司有好几台这种机器,都是这种接法,而且也正常运行了好多年。因为一直没出上述的问题,所以一直没留意。现在有一台机器频繁坏max232,将前后段电路完全切断隔离,只保留周边电容,外接5V电源,仍然烧max232。更换全部电容,依然烧。不是一开电就烧,是开电后,2脚输出电压8V左右,6脚输出电压—8V左右,慢慢自己会降压,十多分钟后电压就都低于5V了。完全懵了现在,请懂行的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问题1.为什么6个外接电容全用22uf的?
    问题2.为什么2脚、6脚电容要反接?
    问题3.2脚、6脚电压为什么会慢慢降低?

网友:
主控板与操作手柄之间的信号线有3米长

网友:
这图么——实在是看不清楚。重新绘制然后重新发图吧。

网友:
按数据手册的要求装电路装好试一下看会不会烧不就得了,至于这么费脑子。难道你还按反极性把电容都换新的?还有就是MAX232的供电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这本一个串口通讯的芯片电路,电路没按照手册要求的外围电路中电容参数配置,“这种接法,而且也正常运行了好多年。因为一直没出上述的问题”
并“更换全部电容,依然烧。”

检查一下是不是现在的串口的连接供电电源接反了?或是漏电串入高压?什么样的环境下,怀疑是外部连接出现新问题造成的,
只有在max232的电源反的情况下了之后发热,还不至于马上烧毁芯片,有可能会烧坏芯片按标准手册的电路参数,做试验板试试

网友:
至于3个问题中的为什么,这是集成电路芯片,大多是看手册行事

网友:
受教,费心了,非常感谢

网友:
MAX232有不同时期的产品,市面上更是有大量假冒货。MAXIM原装货不同时期的产品有不同的推荐值,但可以相互兼容直接替换,但假冒的就未必了,甚至连管脚都不同。

网友:
不是MAX232的问题,是外围供电,和滤波电容虽然有关系,但是你已经排除了,就找5V供电是不是过高了。

网友:
2脚接电容正极,6脚接电容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