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一下PSoC 6 BLE Pioneer Kit电流检测功能

楼主:
据说PSoC 6是一颗专为物联网而生的MCU
PSoC 6 BLE POINTEER KIT开发板上的PSoC 63是一颗支持BLE的双核ARM处理器,符合BLE 5.0规范
一个主频为150MHz的Cortex-M4F和一个主频为100MHz的Cortex-M0+
套件里带了一块2.7寸电子墨水屏,支持264*176分辨率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电子墨水屏,想玩很久了
开箱时屏幕显示了CYPRESS的LOGO
数据线使用USB-C标准,插拔起来更方便了
在原理图里有一个电流测量电路,用来评估PSoC 6的功耗
准备跑个例程看下
R113是一颗200mOHM 1% 300ppm 0402封装的电流检测电阻,温度系数有些大
通过INA216A3将电阻两端的电压放大100倍后通过板载仿真器芯片PSoC 5LP的ADC测量
测量电流的过程有点麻烦,需要下载电路检测的固件(不确定出厂是否已经下载)
固件提供源代码,工程在Cypress\CY8CKIT-062-BLE PSoC 6 BLE Pioneer Kit\1.0\Firmware\PSoC 6 MCU\CE219517_KitProg2_Power_Monitoring下
工程是PSoC 5LP的,编译后通过Bootloader Host下载,相当于板子上的PSoC 5LP也可以自己编程,用起来非常灵活
工程编译好后按住开发板上的SW3插上USB,电脑会识别出USB HID设备
通过Bootloader Host将编译好的工程下载到PSoC 5LP里重新上电
再按一下SW4就切换到电流检测模式,此时板子上的红灯和绿灯常亮
再按一下SW4可以切换回调试器模式用来给PSoC 6仿真
电流检测模式下系统会识别出USBUART硬件
需要手动安装驱动程序,在官网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找到,最后发现其实就在编译好的工程里里
路径为
Cypress\CY8CKIT-062-BLE PSoC 6 BLE Pioneer Kit\1.0\Firmware\PSoC 6 MCU\CE219517_KitProg2_Power_Monitoring\CE219517_KitProg2_Power_Monitoring.cydsn\Generated_Source\PSoC5
装好驱动后可以看到Cypress USB UART(COMx)的虚拟串口
通过上位机软件可以显示电流曲线
官方使用了SerialPlot这个开源的串口软件,可以将数据绘制成折线图
当然也可以自己写上位机程序,或者自己写通信协议
具体方法可以参考工程下的CE219517_KitProg2_Power_Monitoring.pdf文档
工程可以通过安装CY8CKIT062BLESetup.zip获得
打开SerialPlot软件,导入工程下的配置点OPEN后就可以看到电流使用情况
界面看起来比较简陋,不清楚Y轴的数值和电流的关系应该怎么转换,也不清楚X轴的数据和时间应该怎么转换
玩具级的电路测量功能
不过这个开发板的好处是使用相当灵活,如果想要更完美的功能可以自己开发
此开发板上的PSoC5LP有20位Delta SigmaADC, PSoC6有12位1MSPS的SAR ADC,以及集成的模拟功能TIA、PGA、opamp应有尽有
高速和高精度测量都不是问题

网友A:
很强大的板子,楼主从何而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强大的板子,楼主从何而得?

论坛的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