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的RAM疑惑

楼主:
最近看STM32F429的手册,了解到RAM工256K

其中64K是CCRAM

另外三块是地址连续的RAM,大小分别是112K 16K 64K

想知道为什么地址连续还要分成这样三块,有什么意义吗?为什么不像407或者405一样,直接两块:64KCCRAM+128K默认RAM?

求了解的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程序里只看得到地址,然而硬件结构上是更有意思的。
STM32F4 有Bus Matrix, 就是说不同的Master可能并行访问不同的Slave,这样执行效率就提高了。比如说CPU从SRAM1取指令,同时往SRAM2写数据;或者是CPU在读写SRAM1, DMA在读写SRAM2, 这样。如果只操作单独的一块SRAM,那么两个Master就必须轮换着来。
另外还有低功耗状态时可以关闭部分的SRAM节省电力这类的需求。
p.s. 楼主把背景改成这样的颜色眼睛不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只看得到地址,然而硬件结构上是更有意思的。
STM32F4 有Bus Matrix, 就是说不同的Master可能并行访 ...

谢谢解答,非常详细!感谢!我的source insight背景也是这个颜色,护眼模式,哈哈

网友:
祝楼主节日快乐,祝大家新年事事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