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U Binutils工具集与GCC的关系

楼主:
    GNU Binutils的许多功能在GCC中都有体现,GCC通过编译过程,可以生成目标板上的可执行代码。这么说GCC可以单独工作,那为什么还要GNU Binutils呢,没有GNU Binutils工具集GCC真的不能工作吗?下载GCC,或进行GCC配置时添加了GNU Binutils工具集吗?GCC链接生成可执行代码时调用了GNU Binutils工具集用的命令了吗?

网友A:
GCC 是"compiler collection",包括C编译器、C++编译器、Fortran编译器等等。Binutils 是GNU另外一个软件项目,包含汇编工具(as), 链接工具(ld), 库管理工具(ar), 目标文件查看(objdump)等等。GCC需要依赖Binutils才能工作,不然它只能做到比如C程序编译成汇编程序这一步。如果你要安装GCC,那么必须也安装Binutils,通常安装软件会一起装上。在gcc处理一个C程序,得到elf可执行文件的过程中,会调用Binutils的as和ld这两个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CC 是"compiler collection",包括C编译器、C++编译器、Fortran编译器等等。Binutils 是GNU另外一个软件项 ...

确认一下,一般下载GCC时GNU Binutils工具集是作为捆绑软件一起下载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认一下,一般下载GCC时GNU Binutils工具集是作为捆绑软件一起下载的吗?

跟你的系统有关系。 比如 arm-none-eabi-gcc 这套toolchain的话就都有了。
如果你要从源代码编译GCC,就得自己单独编译安装(还有GMP, MPFR等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你的系统有关系。 比如 arm-none-eabi-gcc 这套toolchain的话就都有了。
如果你要从源代码编译GCC,就 ...

我又看了一下,在Linux下也是可以直接下载集成开发工具,这样就免于安装各种工具包了。

网友C:
通常直接下载编译好的,就都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直接下载编译好的,就都会有。

嗯,好

网友:
linux系统设计思维和win不一样,一个软件只管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