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斯通电阻应变传感器输出电压放大设计

楼主:
请问老师,设计这个传感器放大电路,传感器输出幅值在mV 级,频率1KHZ以内,把电压放大到0-5V,这个电路该怎么设计?

网友A:
“设计这个传感器放大电路,传感器输出幅值在mV 级,频率1KHZ以内,把电压放大到0-5V”
首先这个桥式电路输出是差动信号,建议选择仪表放大器。其次,该仪表放大器的失调电压必须要小,带宽倒是还在其次(因这种桥式电路输出信号不可能变化非常快,1kHz已经是多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计这个传感器放大电路,传感器输出幅值在mV 级,频率1KHZ以内,把电压放大到0-5V”
首先这个桥式电路 ...

老师,怎么处理电路中的干扰呢?传感器的信号从LEMO接口引入到放大器,放大器的输出连接一个低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的输出连接AD采集,这样就行了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怎么处理电路中的干扰呢?传感器的信号从LEMO接口引入到放大器,放大器的输出连接一个低通滤波器, ...

传感器的输出(放大器输入)就可以安排低通滤波。
当然,此滤波器必须对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的输出(放大器输入)就可以安排低通滤波。
当然,此滤波器必须对称。

您的意思是:在仪表放大器的同相与反相输入端加滤波电路,比如,同时加RC低通滤波电路,这样能够满足性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的输出(放大器输入)就可以安排低通滤波。
当然,此滤波器必须对称。

老师,我这个传感器是用来测量位移的,全行程位移有24微米,对应的电压变化量为几十mV, 位移分辨率有1nm,对应的电压变化为uV级,我看了下TI的仪表运放,失调电压最小的有20uV,ADI的仪表运放最小的有10uV,有些零漂移的运放失调电压很小,几个uv,可是输入阻抗太小了。这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在仪表放大器的同相与反相输入端加滤波电路,比如,同时加RC低通滤波电路,这样能够满足性能 ...

不是这个意思。
仪表运放虽然也有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但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之间并不联接一支反馈电阻。如果有反馈电阻的话,那么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输入阻抗不等,滤波器必定不对称,共模干扰就会产生差模信号(也是干扰)。
典型的仪表运放如AD620应用于电阻桥,可以使用上面的电路。
你所说的滤波器,应该插在电桥与运放两个输入端之间,两支电阻当然是串联在桥的对角线和两个输入端联线上,电容并联在两个输入端之间(不是接地)。
当然,你愿意把低通滤波放到运放输出端,也是可以的,不是非放到输入端不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这个传感器是用来测量位移的,全行程位移有24微米,对应的电压变化量为几十mV, 位移分辨率有1nm, ...

失调电压不是很重要。失调电压可以校正,用硬件校正或者软件校正都可以,校正到输入为零时输出也为零就是了。
重要的是失调电压的温度漂移。温度漂移很难校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意思。
仪表运放虽然也有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但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之间并不联接一支反馈电 ...

老师,AD705的作用没看出来?我再学习学习,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AD705的作用没看出来?我再学习学习,谢谢您的指导

要想弄清楚AD705的作用,先弄清楚AD620的第5脚作用。
要想弄清楚AD620第5脚作用,先看仪表运放原理(一般模拟电路教材里面都有,例如《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康华光第5版,36页开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AD705的作用没看出来?我再学习学习,谢谢您的指导

或者看《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赛尔吉欧·佛朗哥著,62页开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想弄清楚AD705的作用,先弄清楚AD620的第5脚作用。
要想弄清楚AD620第5脚作用,先看仪表运放原理(一般 ...

老师,您看这个电路?输入连接传感器,输出直接连接ADC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看《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赛尔吉欧·佛朗哥著,62页开始。

好的,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您看这个电路?输入连接传感器,输出直接连接ADC可以吗

此图正确,可以使用。
但两支2kΩ电阻应尽量相等,两支1nF电容也应该尽量相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图正确,可以使用。
但两支2kΩ电阻应尽量相等,两支1nF电容也应该尽量相等。

谢谢老师,我看有些人设计的电路,在运放的输出端接入了五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电路,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我看有些人设计的电路,在运放的输出端接入了五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电路,有这个必要吗?

是否有这个必要,全看你自己的要求。
有源滤波会引入误差(构成有源滤波器的运放自身就有失调和失调温漂),不宜放在输入端。输入端使用无源滤波当然可以,但无源滤波做到五阶,其对称性的保持要比一阶二阶困难得多。
放大器输出端插入高阶有源滤波当然可以。因为微弱信号已经放大,所以有源滤波器的失调等等往往可以忽略。如果对带外信号的衰减要求比较高,那就需要在放大器的输出端使用高阶低通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这个必要,全看你自己的要求。
有源滤波会引入误差(构成有源滤波器的运放自身就有失调和失调温漂) ...

明白了,我就在运放输入端放两个RC滤波,输出端放一个五阶的巴特沃斯滤波,非常感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失调电压不是很重要。失调电压可以校正,用硬件校正或者软件校正都可以,校正到输入为零时输出也为零就是 ...

老师,向您请教一个问题,一般的运放电路中,输入输出之间都会有相移,在保证运放稳定工作下,会产生一点相移(比如0-10度),请问:这个相移会有什么影响(有什么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向您请教一个问题,一般的运放电路中,输入输出之间都会有相移,在保证运放稳定工作下,会产生一点 ...

运放电路作为宽带放大器使用,在其工作频带的中部是几乎没有相移的。只有在工作频带的两端也就是增益有所下降的部分才会有相移。
可以这么说:增益有变化处必有相移,反过来也对:增益无变化处没有相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电路作为宽带放大器使用,在其工作频带的中部是几乎没有相移的。只有在工作频带的两端也就是增益有所 ...

我用了ADI官网上设计的一个五阶巴特沃斯滤波电路,-3db处频率为10KHZ,仿真时,输入1KHZ时,输出明显有相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ADI官网上设计的一个五阶巴特沃斯滤波电路,-3db处频率为10KHZ,仿真时,输入1KHZ时,输出明显有相 ...

"仿真时,输入1KHZ时,输出明显有相移"
有相移又怎样?影响你的AD转换工作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时,输入1KHZ时,输出明显有相移"
有相移又怎样?影响你的AD转换工作么?

老师,您看这个是传感器的参数:如果想达到24nm的分辨率,难度如何?有一点不太明白:输出信号的幅值变化:是10mv,这个输出的差分线跟运放连接时,需要区分同相端与反向端吗?

传感器类型:应变式惠斯通电桥
输出信号:差分
输出信号幅值范围:△V:10mV
传感器带宽:10KHz
输出阻抗:350Ω
接口类型:裸线
传感器分辨率:2.4nm/1uv
传感器供电电压:10V
传感器允许最大电流:20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您看这个是传感器的参数:如果想达到24nm的分辨率,难度如何?有一点不太明白:输出信号的幅值变化 ...

传感器差分输出的两条线与仪表运放的联接,决定传感器受力方向和仪表运放输出之间的关系。
假设传感器和仪表运放的一种联接方式是传感器受力向右运放输出为正,那么联接方式反过来就是传感器受力向左运放输出为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您看这个是传感器的参数:如果想达到24nm的分辨率,难度如何?有一点不太明白:输出信号的幅值变化 ...

传感器参数中标明“传感器分辨率:2.4nm/1nv”,那么传感器(可能是指位移或形变)在24nm时输出10nV。你需要让你的放大电路和AD转换能够分辨出10nV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参数中标明“传感器分辨率:2.4nm/1nv”,那么传感器(可能是指位移或形变)在24nm时输出10nV。你需 ...

不好意思,老师,传感器的分辨率是2.4nm/1uv,供应商搞错了,1nv的话,太难设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老师,传感器的分辨率是2.4nm/1uv,供应商搞错了,1nv的话,太难设计了

我也是这样疑惑。内阻数百欧的uV级信号还好说,若是nV级,那可真要些功夫。
输出幅度10mV,分辨率10uV,你的AD至少需要10位,最好能够有12位,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疑惑。内阻数百欧的uV级信号还好说,若是nV级,那可真要些功夫。
输出幅度10mV,分辨率10uV, ...

很感谢老师的帮助,AD这一块已经设计好了,16位的,0-5V输入。不过今天给供应商打电话问了下,他们又说传感器的输出幅值不是固定(不是0-10mv)的,位移输出为0时,传感器的输出也不是0V。实际测量还得需要标定,这个没太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感谢老师的帮助,AD这一块已经设计好了,16位的,0-5V输入。不过今天给供应商打电话问了下,他们又说传 ...

标定无非是两项:
1、位移为零时,调整你的放大器输出为零。实际上就是加一个偏置电压,抵消掉传感器在零位移时的输出电压。
2、调整放大器增益,使额定位移时你的放大器输出为你需要的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定无非是两项:
1、位移为零时,调整你的放大器输出为零。实际上就是加一个偏置电压,抵消掉传感器在 ...

那这个偏置电压既要能输出正电压,也要能输出负电压吧?仪表运放的电压增益可以通过外置电阻调节(这个电阻可以用3296这种电位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偏置电压既要能输出正电压,也要能输出负电压吧?仪表运放的电压增益可以通过外置电阻调节(这个电 ...

那这个偏置电压既要能输出正电压,也要能输出负电压吧?

一般情况是需要双向电压的。因为传感器在位移为零时的失调电压符号我们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偏置电压既要能输出正电压,也要能输出负电压吧?仪表运放的电压增益可以通过外置电阻调节(这个电 ...

仪表运放的电压增益可以通过外置电阻调节

不一定要改变仪表运放的外置电阻,也可以在仪表运放输出端改变电位器分压比。这可以用手动电位器实现(校准后不会再动,直到再次校准)。
还有一种调节传感器灵敏度的方法,就是改变为传感器供电的电源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仪表运放的电压增益可以通过外置电阻调节

不一定要改变仪表运放的外置电阻,也可以在仪表运放输出端改 ...
那应该是传感器供电电压越大灵敏度越高吧  下图是传感器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传感器供电电压越大灵敏度越高吧  下图是传感器电路

当然是供电电压越高,传感器灵敏度越高。但需要注意不得超过22楼最大允许供电电压(10V)。
改变供电电压的方法,缺点是供电电压改变时会影响零点(传感器位移为零时的输出),28楼两项调整需要反覆调,到两项均达到要求为止,比较麻烦。这一点不如偏置和增益分别调整的方法。
另外,该可变电源的稳定性要求相当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供电电压越高,传感器灵敏度越高。但需要注意不得超过22楼最大允许供电电压(10V)。
改变供电电压 ...

有两个问题不太明白,老师:
1:可变电源的稳定性。传感器输出是差分输出,电源不稳定的话同时作用到两个输出信号,差分后这个影响不就消除了吗?
2:这个位移器件(就是带位移传感器的压电陶瓷)是我们购买的,压电陶瓷位移与传感器输出电压值的对应关系(应该叫标定吧,有个位移-电压对应表格?),由供应商提供,我们只用来做后续放大处理,加上我们自己设计的驱动电源进行闭环定位控制。这个时候的传感器供电电压应该用10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问题不太明白,老师:
1:可变电源的稳定性。传感器输出是差分输出,电源不稳定的话同时作用到两 ...

传感器输出是差分输出,电源不稳定的话同时作用到两个输出信号,差分后这个影响不就消除了吗?

传感器的差分输出与传感器的电源电压成正比。
试想:传感器电源电压为零,无论如何传感器也不可能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问题不太明白,老师:
1:可变电源的稳定性。传感器输出是差分输出,电源不稳定的话同时作用到两 ...

这个位移器件(就是带位移传感器的压电陶瓷)是我们购买的

32楼图,确实是惠斯通电阻应变传感器。但绝对不是压电陶瓷。
应变传感器是应变电阻构成的。这种东西是很细的金属丝(通常用铂丝)按照一定图样贴在受力会变形的构件上(通常是金属构件,铝合金或钢)。构件变形时应变电阻的电阻值会变化(因金属丝被拉伸或压缩),电桥失去平衡而对角线有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问题不太明白,老师:
1:可变电源的稳定性。传感器输出是差分输出,电源不稳定的话同时作用到两 ...

压电陶瓷输出阻抗很高,在兆欧以上,不可能如22楼所说“输出阻抗:350Ω”。压电陶瓷传感器是力-电转换,一般不需要直流电源供电,更不可能需要20mA这么大电流。
压电陶瓷传感器输出信号,应该用电荷放大器进行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电陶瓷输出阻抗很高,在兆欧以上,不可能如22楼所说“输出阻抗:350Ω”。压电陶瓷传感器是力-电转换, ...

我表达有误,老师:
压电陶瓷是执行器件,可以输出位移,惠斯通传感器是贴在压电陶瓷上的,用来检测压电陶瓷输出位移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移器件(就是带位移传感器的压电陶瓷)是我们购买的

32楼图,确实是惠斯通电阻应变传感器。但绝 ...

老师,如果我这个传感器放大滤波电路设计好了,我想知道我设计的电路性能如何,应该是输入端加一个uv的信号,用示波器看输出端的信号,分析噪声。(这个输入端uv级别的信号用什么仪器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表达有误,老师:
压电陶瓷是执行器件,可以输出位移,惠斯通传感器是贴在压电陶瓷上的,用来检测压电 ...

这就对了。应变电阻用于测量压电陶瓷的形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如果我这个传感器放大滤波电路设计好了,我想知道我设计的电路性能如何,应该是输入端加一个uv的信 ...

这个输入端uv级别的信号用什么仪器给呢

对直流信号(频率非常低的交流信号),用电位差计(必须用高精度的电位差计)。
对交流信号,用低频信号发生器(你的传感器带宽达10kHz)。但低频信号发生器输出并不准确,需要另附足够高精度的交流电压表测量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然后用高精度电阻分压。另外,低频信号发生器输出为单端,你的仪表放大器可以接成单端形式。
校准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必须使用比你的设备更高一级的仪器来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输入端uv级别的信号用什么仪器给呢

对直流信号(频率非常低的交流信号),用电位差计(必须用高精度 ...

谢谢您,老师。好复杂呀,我们实验室有一台泰克的信号发生器,不过输出的信号幅值最小是10mv,好多信号发生器都是最小值10m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老师。好复杂呀,我们实验室有一台泰克的信号发生器,不过输出的信号幅值最小是10mv,好多 ...

信号发生器最小输出10mV,那么你必须使用电阻分压。而电阻分压的精度,直接影响最终输出电压的精度。
精度高一级,价格可能高十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发生器最小输出10mV,那么你必须使用电阻分压。而电阻分压的精度,直接影响最终输出电压的精度。
精 ...

您说的使用精度高的电阻分压,使用0.1%(或0.01%)的电阻可以吗?
老师,麻烦您给看看下面是我用Multisim这个软件设计的电路:
1.下图根据5uv输入分辨率的要求,您看仪表放大器的选择合理吗?
2.500倍的放大倍数,是不是太大了?是否需要用两个INA11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意思。
仪表运放虽然也有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但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之间并不联接一支反馈电 ...

老师,又看了下您这个图,有个问问您,桥式电路的输出差分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这个时候运放AD620需要正负电压供电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又看了下您这个图,有个问问您,桥式电路的输出差分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这个时候运放AD620需要正 ...

7楼电原理图不必使用双电源。
“桥式电路的输出差分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这是桥的左端对右端或者右端对左端而言。对运放来说,桥的左端和桥的右端差不多都是比电源负端高2.5V,在运放的共模范围之内。
但是AD620使用单电源,注意AD620内部结构,其第5脚是运放内部差动放大器的参考点,该引脚接地则AD620必须使用双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楼电原理图不必使用双电源。
“桥式电路的输出差分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这是桥的左端对右端或者右端 ...

第5脚不就是提供一个直流偏置吗?老师,我做了一个仿真测试,当单电源供电时,无论第5引脚如何连接都不能放大信号。开关在S3,S3时,如下图所示,开关在S1时,有个2.5V的偏置,但是没有波形输出。 我用了INA118这个运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5脚不就是提供一个直流偏置吗?老师,我做了一个仿真测试,当单电源供电时,无论第5引脚如何连接都不能 ...

看来你并没有认真阅读 INA118 的 datasheet ,仿真也没有按照实际使用情况仿真。
你的仿真图中,输入共模电压(几乎为零)已经超出了 INA118 允许的共模电压范围,当然无法使用单电源。但使用你的惠斯通电桥则不会超出共模电压的允许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并没有认真阅读 INA118 的 datasheet ,仿真也没有按照实际使用情况仿真。
你的仿真图中,输入共 ...

嗯,我只考虑到差模信号的放大,没想到共模信号,您看,应该是这样仿真吧?,惠斯通供电电压是10v,则每个引线上是5V。底部有失真?,老师,那我设计的时候,为了方便,直接就给运放正负电压供电也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只考虑到差模信号的放大,没想到共模信号,您看,应该是这样仿真吧?,惠斯通供电电压是10v,则每 ...

网友B:
谢谢您老师,还有个问题老师:您看下图,不知道我这样测失调电压对不对,加负电压与不加负电压时,失调电压相差太大了(红色线代表双电源,绿色代表单电源供电)?在不考虑成本时,加负电压没什么影响吧?(PS:我想要的运放输出是0-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老师,还有个问题老师:您看下图,不知道我这样测失调电压对不对,加负电压与不加负电压时,失调电 ...

右边的电路,输入共模电压已经超过允许值。注意48楼我贴出的红色框内,输入电压应该高于V-端1.1V。
既然共模超过允许范围,你测失调电压当然测量不对(不是测量不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电路,输入共模电压已经超过允许值。注意48楼我贴出的红色框内,输入电压应该高于V-端1.1V。
既 ...

运放失调电压的测量不是输入端连接后短接地吗?请问老师,右边电路这个失调电压怎么测量? 以后我实际应用时也需要测量失调电压进行凋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运放失调电压的测量不是输入端连接后短接地吗?请问老师,右边电路这个失调电压怎么测量? 以后我实际应 ...

“ 以后我实际应用时也需要测量失调电压进行凋零。”
实际应用时,一片运放和另一片运放的失调很可能不一样。不仅是失调的大小,甚至失调电压的方向都可能不一样。
如果必须调零,用于抵消失调的电压源就要准备可以输出双极性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以后我实际应用时也需要测量失调电压进行凋零。”
实际应用时,一片运放和另一片运放的失调很可能不 ...

老师,调零的话的需要电位器,3296系列的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调零的话的需要电位器,3296系列的行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3296电位器是涡轮蜗杆传动的多圈电位器,应该可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3296电位器是涡轮蜗杆传动的多圈电位器,应该可用。

谢谢您,老师,请问老师:绘制PCB时,在布局连线上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老师,请问老师:绘制PCB时,在布局连线上有什么要注意的?

你的这个放大电路工作频率不高,也没有阻抗非常高之处,只要布局不是太分散,一般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放大电路工作频率不高,也没有阻抗非常高之处,只要布局不是太分散,一般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想把板子做小点,把滤波,退耦的电容都放在底层,这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想把板子做小点,把滤波,退耦的电容都放在底层,这没什么影响吧?

这样安排,你要考虑是否能够焊接。
手工焊接,元件放到底层当然可以,但波峰焊就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