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系列的单片机

楼主:
STC15F2K60S2系列的单片机,我想做一个超声波测距的,用1602显示,可是程序不知道怎么改,有大神可以编一下吗?
#include
#include "1062.h"
#define VELOCITY_30C        3495
#define VELOCITY_23C        3453
sbit INPUT  = P1^6;
sbit OUTPUT = P1^7;
sbit Beep   = P5^5 ;
long int distance=0;
uchar table[]="   Welcome to   ";
uchar table0[]="wei bao love you ";
uchar table1[]="There's no echo.";
uchar table2[]="  ren jia you   ";
uchar table3[]="Distance:";
uchar count;
extern void initLCD();
extern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extern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extern void delay(uint x);
void Delay_x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 = 0;i < x;i++ )
    {
        for(j = 0;j < 3;j++ )
        {
            ;
        }
    }
}
void Alarm(uchar t)
{
        uchar i;
        for(i = 0;i < t;i++)
        {
                Beep = 0;
                Delay_xMs(20000);
                Beep = 1;
                Delay_xMs(20000);
        }
}
void delayt(uint x)
{
    uchar j;
    while(x-- > 0)
    {
              for(j = 0;j < 125;j++)
        {
            ;
        }
    }
}
void Init_MCU(void)
{
        TMOD = 0x01;
        TL0 = 0x66;
        TH0 = 0xfc;
    ET0 = 1;
        EA = 1;
}
void Init_Parameter(void)
{
         OUTPUT =1;
         INPUT = 1;
         count = 0;
         distance = 0;
}
void display_char(uchar *point,uchar address)
{
        uchar i;
        write_com(0x80 + address);
        for(i = 0;i < 16; i++)
        {
                write_date(*point);
                point++;
        }
}
void display(int number,uchar address)
{
        uchar b,c,d,e;
        b= (number / 1000);
        c= (number / 100) % 10;
        d = (number / 10) % 10;
        e = number % 10;

        write_com(0x80 + address);
    write_date(b + 48);
        write_date(c + 48);
        write_date(d + 48);
        write_date(46);
        write_date(e + 48);
    write_date(99);
        write_date(109);
}
void Trig_SuperSonic(void)
{
         OUTPUT = 1;
         delayt(1);
         OUTPUT = 0;
}
void Measure_Distance(void)
{
        uchar l;
        uint h,y;
        TR0 = 1;
        while(INPUT)
    {
        ;
    }
        TR0 = 0;
        l = TL0;
        h = TH0;
        y = (h << 8) + l;
        y = y - 0xfc66;//us??
        distance = y + 1000 * count;
        TL0 = 0x66;
        TH0 = 0xfc;
        delayt(30);
        distance = VELOCITY_30C * distance / 20000;
}
void main(void)
{
        initLCD();
        Init_MCU();
        Init_Parameter();
        Alarm(2);
        display_char(table,0x00);
        display_char(table0,0x40);
        Delay_xMs(30000);
        display_char(table2,0x00);
        display_char(table1,0x40);

        while(1)
        {
                 Trig_SuperSonic();
                 while(INPUT == 0)
         {
             ;
         }
                 Measure_Distance();
                 display_char(table3,0x40);
                 display(distance,0x49);
                 Init_Parameter();
                 delayt(100);
         }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TF0 = 0;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if(count == 18)
        {
                TR0 =0;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 0;
        }
}

网友:
。先调和测距模块之间的通信。看模块资料。写协议。得到距离数据了。就调1602。把整体流程大概分析一下。进行整合。

网友:
要改成什么样,超声波模块的使用、显示部分,这些先把规格书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