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使用这两个R3,R4,R5这三个电阻

楼主:
R3,R4,R5这三个电阻有什么用,怎么计算?
还有怎么计算LED灯的电流大小?

网友A:
R3 R4可以控制三极管开关,R5是控制灯的电流的,LED的电流就是电源电压除以R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3 R4可以控制三极管开关,R5是控制灯的电流的,LED的电流就是电源电压除以R5

请问,R3,R4是和前面R2,R1的阻值对应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R3,R4是和前面R2,R1的阻值对应是吗?

不对应啊  前边是控制555输出的  后边是控制三极管的

网友:
楼主双旦愉快!EEWORLD是答疑解惑的好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