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 DIY --【Share DIY】定时恒温饭盒(1)

楼主:
EEWORLD DIY --【Share DIY】定时恒温饭盒(1)-拆解篇
DIY & Share

    蒸煮饭盒、电热饭盒是一种通电使发热芯发热后,使饭盒内的水沸腾产生高温蒸汽而达到加热保温的目的的一种生活小家电。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但是功能单一,这次DIY的目的是增加定时恒温功能,变成一款定时恒温饭盒。

    首先来拆解一款蒸煮饭盒看看其内部结构再进行下一步的定时恒温功能增加:
P01  蒸煮饭盒

一、拆解准备
材料工具准备
    1、蒸煮饭盒1个
    2、螺丝刀1把
    3、其他等等
P02  拆解主角

二拆解过程分享
    蒸煮饭盒外观结构算是比较简单,上部是盖子,有两个可折叠式提手方便提取,前面是电源开关按键以及按键面板上面有电源指示灯,工作时电源指示灯常亮:
P03  可折叠提手

    电源接口在背面,插上电就可以直接使用:
P04  接上电源

    开机操作非常简答,只有一个按键,按下去就变成工作模式了,单按键操作方便的同时带来的缺点是功能单一,只能一直加热,不能设定温度时间之类的参数:
P05  开机状态

    断开电源,打开盖子,里面是一个饭盒大小的容器。最底部是铝片,加热的时候就是利用这个来传导热量的。同时盖子上面留有蒸汽出气孔:
P06  容器空间

    容器底部有4个凸起的点,在蒸煮过程中有利于热量的传导:
P07  凸起

    蒸煮饭盒的底下有铭牌标签,从上看可以看到这个盒子的功率为250W、输入电源电压是50Hz的交流220V电压以及其容量为1.2L:
P08  铭牌标签

    取下底部的四个硅胶脚垫可以看到脚垫下面的十字形固定螺丝:
P09  取下脚垫

    拧出四个固定螺丝就可以揭开内部的神秘面纱了:
P10  拧出螺丝

    打开底部盖子,就看到里面的设计结构了:
P11  内部结构

    关键电子元器件一目了然,具体元件参数进一步查看:
P12  关键器件

    这里的加热器件是铝壳绝缘式的PTC加热板,铝板与壳子连接处有橡胶垫防止漏水,四颗螺丝将铝板固定到壳子底部:
P13  PTC加热板

    从侧方可以看到加热片与铝板子之间是有增加高温绝缘胶带保护的,所有的导线都用玻璃纤维套管保护,防止高温破坏:
P14  多重保护

    电源输入是三插头的标准接口,火线(L)、零线(N)和地线(E)分别用不同的颜色,符合标准,容易辨别:
P15  电源接口

    KSD型温控保护开关用螺丝固定安装到铝板的一侧,热传导实时性检测效果好:
P16  温控开关

    拆下温控保护器件可以看到表面的丝印字符信息:250V10A,常闭型,动作温度为110℃:
P17  开关丝印

    按键旁边有两个小灯泡作为电源指示灯固定在卡座上:
P18  指示灯

    机械式按键开关:
P19  按键开关

    温度保险丝上面的丝印看到电压电流信息:250V10A :
P20  丝印250V10A

    温度保险丝上面的丝印看到温度信息:185℃:
P21  丝印185

    最后来一张大合照结束拆解过程:
P22  大合照

三、拆解原理分析
    拆解过程中根据元器件丝印和线路布置,同时一边画出线路图:
P23  手绘图示

    最后整理出来的原理图是这样的:电源接口进来只有经过温控开关和机械开关,发热芯和指示灯并联,最后经过温度保险丝形成回路。
P24  原理图示

四、拆后语
    这次的定时恒温饭盒(1)-拆解篇 结束了。这款蒸煮饭盒的安全保护各方面还是做得很不错,多重保护下使得用户使用过程更加安全放心。接下来就是设计定时恒温控制了。
END

Share-DIY
--我不懂
2017/12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我不懂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