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CV入门指南】第一篇 安装OpenCV

楼主:
本篇主要介绍如何下载OpenCV安装程序,如何在VS2008下安装配置OpenCV,文章最后还介绍了一个使用OpenCV的简单小例子。
一.OpenCV的下载可以到http://www.opencv.org.cn/index.php/Download,然后选一个较新版本下载。我下的是V2.3.1版本,下载地址是:
http://www.opencv.org.cn/download/OpenCV-2.3.1-win-superpack.exe
下载完成后,双击运行exe,选择输出目录,我选择的是D:\opencv。然后解压缩就完成了安装。安装过程如下图所示:
二.在我的电脑中配置OpenCV在“我的电脑”右击弹出“系统属性”对话框,选择“高级”再点击“环境变量”,然后再编辑path,在“编辑用户变量”对话框的变量值输入以下三条,注意用“;”来分开。
D:\opencv\opencv\build\x86\vc9\bin;
D:\opencv\opencv\build\x86\mingw\bin;
D:\opencv\opencv\build\common\tbb\ia32\vc9;
三.在VS2008中加入OpenCV在VS2008中点击“工具”,再点击“选项”,然后选择“项目和解决方案”,手动加入库文件,引用文件和包含文件即可完成OpenCV在VS2008的导入。
四.第一个OpenCV程序下面是最简单的OpenCV使用例子,功能也很简单——加载图像文件并显示出来。代码如下:
[cpp] view plain copy

  • //显示图像文件
  • #include
  • using namespace std;
  •
  • #pragma comment(linker, "/subsystem:\"windows\" /entry:\"mainCRTStartup\"")
  •
  • int main()
  • {
  •     const char *pstrImageName = "冲浪大师赛001.jpg";
  •     const char *pstrWindowsTitle = "OpenCV第一个程序(http://blog.csdn.net/MoreWindows)";
  •
  •     //从文件中读取图像
  •     IplImage *pImage = cvLoadImage(pstrImageName, CV_LOAD_IMAGE_UNCHANGED);
  •
  •     //创建窗口
  •     cvNamedWindow(pstrWindowsTitle, CV_WINDOW_AUTOSIZE);
  •
  •     //在指定窗口中显示图像
  •     cvShowImage(pstrWindowsTitle, pImage);
  •
  •     //等待按键事件
  •     cvWaitKey();
  •
  •     cvDestroyWindow(pstrWindowsTitle);
  •     cvReleaseImage(&pImage);
  •     return 0;
  • }

对代码中的主要函数进行下讲解:

1.创建窗口 cvNamedWindow
函数名称:cvNamedWindow
函数功能:创建窗口

函数原型:
int cvNamedWindow( const char* name, int flags=CV_WINDOW_AUTOSIZE );

参数说明:
第一个参数表示
窗口的名字,它被用来区分不同的窗口,并被显示为窗口标题。被创建的窗口可以通过它们的名字被引用。
第二个参数表示
窗口属性标志。目前唯一支持的标志是CV_WINDOW_AUTOSIZE。当这个标志被设置后,用户不能手动改变窗口大小,窗口大小会自动调整以适合被显示图像。
函数cvNamedWindow创建一个可以放置图像和trackbar的窗口。

注意:
如果已经存在这个名字的窗口,这个函数将不做任何事情。

2.在指定窗口中显示图像 cvShowImage
函数名称:cvShowImage
函数功能:在指定窗口中显示图像

函数原型:
void cvShowImage
( const char* name, const CvArr* image );
参数说明:

第一个参数:窗口的名字。
第二个参数:
被显示的图像。

3.等待按键事件 cvWaitKey
函数名称:cvWaitKey
函数功能:等待按键事件
函数原型:
int cvWaitKey
( int delay=0 );
参数说明:

第一个参数:延迟的毫秒数,当delay<=0时表示无限等待。
函数返回值:
如果超过指定时间则返回-1,否则返回被按键的值。

编译,居然出错了!!错误信息如下:
1>正在链接...
1>opencv_test1.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_cvReleaseImage,该符号在函数_main 中被引用
1>opencv_test1.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_cvDestroyWindow,该符号在函数_main 中被引用
1>opencv_test1.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_cvWaitKey,该符号在函数_main 中被引用
1>opencv_test1.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_cvShowImage,该符号在函数_main 中被引用
1>opencv_test1.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_cvNamedWindow,该符号在函数_main 中被引用
1>opencv_test1.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_cvLoadImage,该符号在函数_main 中被引用

现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了?既然是在链接时出的错,说明肯定有静态库没有被编译器找到。因此我们在VS2008中点击“项目”,再点击“属性”,依次展开“配置属性”-->“链接器”-->“输入”在“附加依赖项中”添加如下静态文件。
opencv_calib3d231d.lib opencv_contrib231d.lib opencv_core231d.lib opencv_features2d231d.lib opencv_flann231d.lib opencv_gpu231d.lib opencv_highgui231d.lib opencv_imgproc231d.lib opencv_legacy231d.lib opencv_ml231d.lib opencv_objdetect231d.lib opencv_ts231d.lib opencv_video231d.lib

再编译,成功。程序运行结果如下图所示:

呵呵,很酷的冲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