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S端的DDR3如何硬件测试验证

楼主(2017-12-18):
HPS端的DDR3如何硬件测试验证
各位好!
FPGA端的DDR3可以编写一些RTL代码测试DDR3存储是否正常工作,那么HPS端连接的DDR3如何进行硬件测试呢 ?
谢谢!
Altera

网友A:
U-boot启动成功,就可以说明HPS端的DDR3工作正常

楼主:
现在就是preloader和uboot取法启动,而且单步调试preloader的过程中,发现对外部DDR3进行初始化的过程中会死掉。因此怀疑是DDR3这部分有问题,因此,不知道如何调试DDR3这部分硬件。请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