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CB inspector 中test width灰色怎么改?

楼主:
急!!PCB inspector 中 test width灰色,不能修改宽度,需要设置什么?

test width 显示灰色,怎么修改?

test width 显示灰色,怎么修改?

网友A:
看看规则中的线宽设置是怎样的设置
这里是在查找相似对象时候才用的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规则中的线宽设置是怎样的设置
这里是在查找相似对象时候才用的到

就是要把所有注释的线宽都改了,采用查看相似对象改的,能更改高度,但是不能改宽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要把所有注释的线宽都改了,采用查看相似对象改的,能更改高度,但是不能改宽度

先把规则中线宽大于0.254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规则中线宽大于0.254mm

规则只有关于线宽的,我要更改的是标识的

网友:
同样问题, 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有个位号的属性与常规不同,无法修改线宽导致,将那个位号的属性修改后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有个位号的属性与常规不同,无法修改线宽导致,找到那个位号将其属性修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