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家来看看

楼主:
最近看了很多所谓的智能贴砖机,都仅仅是一个点一个点的测量墙面地面的高度差,有的先进点的是根据测量数据机器自动调整抹灰厚度,然后再去人工粘贴。
是不是可以打出很多点来,直接测量整面墙或者整个地面的凹凸或者高低数据,然后做统一记忆,对机器抹灰厚度进行统一分配,单后通过机械臂去进行瓷砖的粘贴,更能保证平整度和垂直度。
我虽然不知道现在的传感器是否可以达到一整面墙或一整面地面的扫描,但是机械臂是肯定没什么问题的。
为什么没有人或者公司去推行这个行业?
是利润前景小吗?
希望有相同愿望的厂家或者个人能及时回复我,多谢了!

网友:
还有一项就是对机械臂的检测,是不是可以根据原始测量点的数据,进行整合然后得出应该的水平面或者垂直面。

网友:
在机械臂上增加震动装置和吸盘装置应该很好解决吧。

网友A:
我甚至想过3D打印装修效果。
但是涉及的材料实在太多以现在的想象力很难去实现。
包含里面的电路水路,墙面的腻子、乳胶漆等都进行3d打印,一次成型。
无人值守!
想想都觉得厉害,那样到时候装修公司只需要把图纸和数据传输进设备,就可以自动施工了。
最大化的做到无人

网友B:
你这是不想让我们这些农民工活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不想让我们这些农民工活了啊

你不会没活干的 到时候可能简单点,遥控下搬运机把相应的瓷砖搬运到机器上。
更轻松,效率更高,不累,钱还多。

网友:
是不是有相同的想法?

网友:
一、大面积多点传感器。
二、机械臂
三、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没活干的 到时候可能简单点,遥控下搬运机把相应的瓷砖搬运到机器上。
更轻松,效率更高,不累, ...

看来你不是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不是老板

我确实不是老板,只是觉得现在这么干下去效率低、良品率底

网友:
以现在我们的力量或许可以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甚至想过3D打印装修效果。
但是涉及的材料实在太多以现在的想象力很难去实现。
包含里面的电路水路,墙 ...

整幢别墅一次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