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在lpc1788上的问题

楼主:
 在1788上使用了emwin5.30,直接在屏幕上显示不会有任何问题,SDRAM测试也没有任何问题(测试方法,第一个循环在内存里一次写入不同的数据,一口气写完,第二个循环验证数据是否正确)。但是,使用memdev存储设备就会有问题,基本上还是能显示的但是会掺杂一些星星点点。这些星星点点跟背景有关,而且总是在固定位置。同时还左侧还显示一些小横杠。同样的程序在stm32的板子上就没有问题。百思不得其解,附图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16
#define GUI_BLOCKSIZE 256
static unsigned long *aMemory=(unsigned long*)(0xa0000000);

void GUI_X_Config(void)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GUI_SetDefaultFont(GUI_FONT_6X8);
}

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点拨我一下,我的想象力已经枯竭了。

网友:
你可以@几位版主试试

网友:
确定原因了,就是使用抗锯齿的时候产生的点点。可是为什么呢?

网友:
这条白线上有小点点。
        GUI_AA_EnableHiRes(); /* Enable high resolution */
        GUI_AA_SetFactor(Factor); /* Set quality factor */
                                                          /* Drawing lines using high resolution pixels */
        GUI_SetPenSize(20);
        GUI_AA_DrawLine(0,0,480*2,272*2);

仔细看白线上有小点点

仔细看白线上有小点点

网友:
程序在stm32的开发板上是灭有问题的。在1788上就有问题。我一度怀疑是sdram的问题,然后我测试sdram没发现不对。还有白线上的点点和背景颜色是一样的,背景实绿色点点就会是绿色。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同样程序STM32F429没问题,后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