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看看这个程序对不对,下载上没反应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用的AT89S52单片机

网友A:
你试试直接调用delay_us代替delay_ms,看看行不行?是不是编译的时候被优化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直接调用delay_us代替delay_ms,看看行不行?是不是编译的时候被优化掉了

改过了,不行,延时程序应该没问题吧,之前STM32用过

网友B:
P2^6和硬件连接的REEP对不?
51的delay直接调用一个延时就行了,还嵌套什么
或者把R23换大一点阻值,电路是没有什么问题
51单片机驱动蜂鸣器的程序网上随便搞个试试,把驱动口选对,,

网友C:
首先确认下蜂鸣器是有源还是无源。

网友D:
软件程序和硬件电路都有不合理的地方。

软件延时时间太长,把500改成5试试看。你不能和STM32的延时相比,STM32的时钟是72M,AT89S52的时钟只相当以1M.

电路中三极管选择错误,改用8550-PNP三极管,发射极和集电极颠倒一下,并将R23短路,将R24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P2^6和硬件连接的REEP对不?
51的delay直接调用一个延时就行了,还嵌套什么
或者把R23换大一点阻值,电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B:
P2^6和硬件连接的REEP对不?
51的delay直接调用一个延时就行了,还嵌套什么
或者把R23换大一点阻值,电路 ...

关键是我把R23去掉之后,直接用万用表测单片机引脚一直是5v,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确认下蜂鸣器是有源还是无源。

有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件程序和硬件电路都有不合理的地方。

软件延时时间太长,把500改成5试试看。你不能和STM32的延时相 ...

改了程序了,我把R23去掉之后,直接用万用表测单片机引脚一直是5v,没有变化,这不是因为51负载不够吧

网友E:
主函数不对吧,最终会一直停在WHILE()里面不会走,可能你前面的延时太短,你根本听不到声音就过去了,所以就可能出现你所说的没有现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主函数不对吧,最终会一直停在WHILE()里面不会走,可能你前面的延时太短,你根本听不到声音就过去了,所 ...

延时时间改过,也没反应

网友G:
看看这个多层for循环的延时,实际延时大概是多少。有示波器最好。没有就用万用表。把延时调到万用表可以看到变化。几百ms,或者更长。测到io口电平变化。看三极管基极电压如何变化。

网友:
你把那四条语句放到while循环里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延时时间改过,也没反应

不是时间的问题吧,你把主函数里面的蜂鸣器部分放到WHILE里面,你再看看行不行,其他的地方倒是没有看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这个多层for循环的延时,实际延时大概是多少。有示波器最好。没有就用万用表。把延时调到万用表可以 ...

下载程序之后没反应,电压不变

网友:
这样是下载上程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