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直流和交流耦合

楼主:
 1、示波器
  示波器是一种用途十分广泛的电子测量仪器。它能把肉眼看不见的电信号变换成看得见的图像,便于人们研究各种电现象的变化过程。示波器利用狭窄的、由高速电子组成的电子束,打在涂有荧光物质的屏面上,就可产生细小的光点(这是传统的模拟示波器的工作原理)。在被测信号的作用下,电子束就好像一支笔的笔尖,可以在屏面上描绘出被测信号的瞬时值的变化曲线。利用示波器能观察各种不同信号幅度随时间变化的波形曲线,还可以用它测试各种不同的电量,如电压、电流、频率、相位差、调幅度等等。

  示波器直流和交流耦合
  2、直流和交流耦合
  示波器的输入耦合方式的意思是输入信号的传输方式。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元件或电网络等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存在紧密配合与相互影响,并通过相互作用从一侧向另一侧传输能量的现象;示波器的输入耦合属于信号直接耦合,一般有两种方式,分别是直流模式和交流模式,档位选择上一般还有接地。
  直流耦合(DC Coupling)就是直通,交流直流一起过,并不是去掉了交流分量。
  交流耦合(AC Coupling)就是通过隔直电容耦合,去掉了直流分量。
  接地标注是GND,实际是断开输入并把输入接地,目的还有消除干扰,方便找零点。示波器接地是指将表笔的探头与接地夹接在一起,与平时说的地没有关系,与零线也没有关系。
  比如在3V的直流电平上叠加一个1Vpp的弦波,如果用直流耦合,看到的是以3V为基准,+/-0.5V的正弦波;如果用交流耦合,看到的是以0V为基准,+/-0.5V的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