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作用和特点分析

楼主:
       互感器作为计量工具,就是把大电流高电压转换分配给低额定电流,电压的装置使用,假设用户进线之端是电流/电压是800A/6千伏但设备是5A/380V,就须要互感器来转换。电网因产电和用电有地域距离,需要一定的电压和电流才可产电,输送。用电装置是统一的额定量。这里需要转换统一标准量。假如1万伏电压在三百公里半径的面积上有效输送,那么在离产电最远端上的电压也远高使用装置的额定量。就需要把高压大流用互感器转换成使用装置的额定电压和电流。成套柜和特定有压差,流差的装置之间都是互感器使用的地方。
  电力系统要安全经济运行,必须装设一些测量仪表,以测量电路中各种电气量,如电压、电流、功率、电能等。我们经常还会遇到测量要求较高电压和较大电流的各种电气量。为了更方便更正确地获得这种被测量的数值,必须使用互感器。
互感器作用和特点分析
  互感器的主要作用有:
  (1)将高电压变为低电压(100V),大电流变为小电流(5A)。
  (2)使测量二次回路与一次回路高压和大电流实施电气隔离,以保证测量工作人员和仪表设备的安全。
  (3)采用互感器后可使仪表制造标准化,而不用按被测量电压高低和电流大小来设计仪表。
  (4)取出零序电流、电压分量供反应接地故障的继电保护装置使用
  测量用互感器分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两种,其原理与结构同一般小型变压器,利用它与交流仪表配合,可达到扩大仪表量程的目的,而且还有以下一些优点:
  (1)互感器可以隔离高压
  (2)可以降低表耗功率
  (3)可以节省设备费用
  (4)可以做到一表多用

网友:
如果12V电压变5V,可以用这个互感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