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

楼主:
在一个电路中,既有模拟电路又有数字电路,那么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怎么连接呢?(低频电路中。。。)

网友:
单点接地呗,中间可以用一个磁珠进行连接。

网友A:
低频单点,高频就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频单点,高频就近

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怎么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怎么接呢?

分开

网友B:
中间不用0欧姆电阻隔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不用0欧姆电阻隔开吗?

举个例子,系统5V供电,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都用到3.3V,如果数字电路对模拟电路干扰很大,建议模拟电路独立设计一路3.3V电源系统,数字电路独立设计一路3.3V电源,所以是两路5V转3.3V,并不存在0欧电阻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