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 DIY --【Share DIY】定时恒温饭盒(2)

楼主:
EEWORLD DIY --【Share DIY】定时恒温饭盒(2)-DIY完结篇
DIY&Share

普通蒸煮饭盒虽然使用和操作简单但是功能单一,不能设定时间或者设定温度加热。为改善这个缺点,在蒸煮饭盒的基础上DIY制作一个具有定时加热,恒温保温的定时恒温饭盒。

DIY制作做一个定时恒温饭盒:
P01  定时恒温饭盒 开机显示EE标志

一、制作准备
1、效果图
定时恒温饭盒时间和温度的显示由4位数码管实现,另外设计有4个按键实现对应参数的设定和功能选择:
P02  成品效果图
2、材料工具准备
1、蒸煮饭盒1个
2、定时恒温控制器1套
3、线材工具等等
P03  材料准备
二、设计原理
1、原理
这次DIY的定时恒温饭盒主要添加的功能有两个。第一个是定时功能:可以设定加热时间,启动后当设定时间到达即停止加热;第二个是恒温保温功能,设定恒温温度之后,饭盒内的温度会一直恒定保温在设定好的温度:
先将原来的蒸煮饭盒的原理图示画出来,然后根据需求,添加定时恒温控制器实现功能:
P04  蒸煮饭盒原理图示
在原有的基础上,添加定时恒温控制器,主要控制的是PTC的开光来控制温度的大小:
P05  定时恒温饭盒原理图示
这是定时恒温饭盒的控制板,考虑到原件的高度问题全部采用贴片元器件,主控制芯片为: STM8S103K3T6C,LED控制芯片为:TM1627。
P06  控制板
测温元件采用的是:NTC单端玻封热敏电阻,B值:3950,阻值:30.025K@37℃,精度:±0.5,:
P07  热敏电阻
开关电源转换模块规格为:输入~220V,输出+5V 700mA:
P08  电源模块
有源蜂鸣器、数码管、轻触按键以及万用板:
P09  元器件
5V控制的继电器,最高可经过250V3A电流,电流余量足够了:
P10  继电器
三、DIY过程分享
将准备好的蒸煮饭盒通电检测功能正常,按键和指示灯正常:
P11  蒸煮饭盒
盒子的底部有铭牌信息;功率为250W、输入电源电压是50Hz的交流220V电压以及其容量为1.2L。
取下底部的四个硅胶脚垫可以看到脚垫下面的十字形固定螺丝,拧出四个固定螺丝就可以打开外壳了:
P12  打开内部
打开底部盖子,就看到里面的设计结构了:
P13  内部结构
根据内部结构的位置预先调整好各个元器件的位置:
P14  调整位置
确定好位置之后可以开始进行下一步的开孔:
P15  确认位置
对应好位置之后,将数码管和轻触按键焊接在万用板上:
P16  焊接
焊接完成之后的效果:
P17  焊接完成
根据焊接好之后元件的位置用笔描出需要开孔的位置和大小:
P18  开孔定位
再次确认好位置:
P19  确认位置
准备开孔的工具有手电钻、美工刀和锉刀:
P20  准备工具
由于塑料外壳的质地较硬,采用手电钻连续钻孔的方法开孔效率更高:
P21  手电钻开孔
开孔应从小到大开,避免过度开孔:
P22  孔位调整
美工刀进一步割开塑料面板,不平整的位置用锉刀进行加工打磨:
P23  割出孔位
对比内部位置:
P24  对比位置
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P25  调整
继续对按键的孔位进行扩大:
P26  开按键孔
直至孔的位置全部合适为止:
P27  孔位完成
查看内部的情况:
P28  内部
由于外壳的形状是圆弧形的,导致原件不能完全贴近外壳:
P29  有空隙
外面看起来还不够协调,那这样情况下只能对万用板做做手脚了:
P30  空隙
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将数码管与按键中间的万用板折断然后用导线焊接起来就达到了弯折的效果,从外面看起来外观更协调了:
P31  导线连接
外壳底部的散热孔位置将多余的位置切割掉:
P32  切掉多余位置
将控制板安装到切割好的凹槽内:
P33  安放控制板
准备好线材和热缩管,套上热缩管做多一层保护:
P34  准备线材
数码管焊接上导线的一端:
P35  焊接
导线另一端连接到控制板上面:
P36  连接控制板
同时将按键的导线也焊接好,然后固定到壳子的对应位置:
P37  位置预装
焊接继电器和开关电源模块的电源线:
P38  焊接模块
由于两个模块的高度较高所以将其安放在两旁的位置避免与其他部件挤压碰撞:
P39  安装模块
进一步连接模块到控制板上:
P40  连接模块
加上热熔胶进行固定:
P41  上胶固定模块
将控制板连接到加热板的电路上:
P42  连接发热板
数码管和按键的位置也用热熔胶加以固定:
P43  上胶固定电路板
蜂鸣器和热敏电阻都套上热缩管:
P44  套热缩管
用导热胶将热敏电阻粘连到PTC发热铝板上面:
P45  涂导热胶
然后再用高温胶带将整个热敏电阻覆盖住防止脱落:
P46  粘上高温胶带
焊接和固定蜂鸣器的位置:
P47  固定蜂鸣器
最后在热缩管上面加上一层高温胶带:
P48  加高温胶带
合上盖子,这样就大功告成啦:
P49  合盖
四、成品欣赏
开机显示EE(world)的标志:
P50  开机显示
恒温温度设定模式显示:80℃:
P51  温度设置
P52  温度设置
定时加热时间模式设置,当前设置倒计时加热时间03:00:
P53  时间设置
最后来一张与小鸟的合影结束制作吧:
P54  合影
五、结束语
这次的DIY制作的定时恒温饭盒最后的效果很理想,相对与开始时的蒸煮饭盒的单一功能更加有优势,适用的场合更加得广泛了。
END

Share-DIY
--我不懂
2017/12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我不懂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有创意 值得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