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MOS管开关电路

楼主:
利用PMOS做了一个用双联开关控制的6V/8.4V切换输出的电路,请各位大侠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没见“PMOS”在哪,2N3906从符号到型号都不是P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PMOS”在哪,2N3906从符号到型号都不是PMOS。

哦,那里忘改了,型号是AO3415

网友A:
先不说电阻值算得咋样,有没想过当开关在切换过程中,两边的FET都是导通的,打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电阻值算得咋样,有没想过当开关在切换过程中,两边的FET都是导通的,打架了。

如果物理开关是断电切换呢

网友A:
建议换个思路:把LED往电源上拉,开关往地上接才好,这样开关不通时电源是关闭的。
而且也不用双联开关,用单刀双掷就可以了。

网友B:
1、建议以后作图元件的位号定义好,否则在设计PCB的时候会出麻烦的。2、AO3415在-1.8V既可以导通,以后请注意看数据手册。3、现给出的原理图无法达到切换6V/8.4V的功能----无论双联开关在哪一档位,输出都是8.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个思路:把LED往电源上拉,开关往地上接才好,这样开关不通时电源是关闭的。
而且也不用双联开关, ...

您好,我想实现电路切换6/8.4V时,各自的指示灯亮起,好像目前不能实现

网友A:
另外要注意FET的源-漏间上有寄生二极管,用单个FET做开关时,电压低的一边会倒灌,要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建议以后作图元件的位号定义好,否则在设计PCB的时候会出麻烦的。2、AO3415在-1.8V既可以导通,以后请注 ...

你好,按图中开关的位置看,右边的PMOS管不是不能导通吗?因为其栅极电压接近8.4V,栅源电压满足不了-1.5V的条件啊。而左边的pmos管这个时候能导通。而当开关掷到另一边的时候,右边的PMOS管可以导通,左边的PMOS管不能导通。这不是实现了6v/8.4V的转换了吗?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请大神指导一下,哪里有问题,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要注意FET的源-漏间上有寄生二极管,用单个FET做开关时,电压低的一边会倒灌,要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你好,电流倒灌的问题,在每个PMOS的漏极加上二极管,可以解决吗

网友:
楼主节日快乐!祝楼主在新的一年里能够财运当头,事业发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电流倒灌的问题,在每个PMOS的漏极加上二极管,可以解决吗

串二极管固然可以,但当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不容忽略时就有问题了,解决方案之一是在电压较低的一方用管防倒灌(如图)。
不过如考虑到通常电压高的一方也可能电压低下的情况,两边都用对管才安全。
另外,若采用带防倒灌功能的理想二极管器件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稍改动下LED的接法才好,因R5、R6可能是0Ω,但也可能会取值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