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玩转Linux

楼主:
       看了一些操作系统的书,对Linux操作系统有一个了解,但是安装了Ubuntu后,对怎么使用这个系统还是很懵。比如Terminal和bash,从操作上来看,这两个都是输入命令来执行,那么他们输入的命令到底是不是一样的,有没有重合的部分?
      总结就是:安装了一个新系统ubuntu不知道怎么使用,文件创建到哪个文件夹下等等,我是不是应该买一本玩转Linux这样类似的书,大神们有解答和推荐吗。

网友A:
首先明确学习linux 的目的,是学习操作系统呢,还是搞变成开发呢,其实和windows下面的学习的套路有雷同之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明确学习linux 的目的,是学习操作系统呢,还是搞变成开发呢,其实和windows下面的学习的套路有雷同之 ...

想弄嵌入式开发,刚开始接触,我觉得第一步,先把Linux玩转,然后,在熟悉的基础上再是应用开发和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明确学习linux 的目的,是学习操作系统呢,还是搞变成开发呢,其实和windows下面的学习的套路有雷同之 ...

在图书馆找到一本比较好的书,Ubuntu Linux从入门到精通 ——邢国庆 编著的。我先看看吧

网友:
外行人都推荐两本书
《鸟哥的私房菜》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mson/48118
《linux就该这么学》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ike626/564800

比较起来,一般人更推荐《linux就该这么学》。鸟哥这本书很好,就是讲的太细,书太厚,初学者会感到压力很大。
这两本不管哪本,看完后,你都已经不但linux已经入门,而且可以说是半个专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行人都推荐两本书
《鸟哥的私房菜》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mson/48118
《linux就该 ...

嗯,好的。
不过,还是得问一下:在Terminal下输入的命令都是通过shell解析,然后变成操作系统可以理解的操作,通过Terminal—shell—操作系统,这条链,连通用户和操作系统,这种理解对不对?
甚至包括vi hello.c,也是通过shell解析,然后送到操作系统中运行的吗?
Terminal下输入的命令都是Linux指令吗?Linux指令就是一种用户与操作系统交互的接口指令,这些接口都是在Terminal下输入,通过shell解析,然后把操作传送给操作系统,这种理解对不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好的。
不过,还是得问一下:在Terminal下输入的命令都是通过shell解析,然后变成操作系统可以理解 ...

我也不怎懂linux。
以前的操作系统就没图形界面,都是这种字符的界面。windows以前用的是dos。
linux也有图形界面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好的。
不过,还是得问一下:在Terminal下输入的命令都是通过shell解析,然后变成操作系统可以理解 ...

大至说差不多是这个过程。
Terminal上古时代差不多就是各种制式的打字机终端,比如控制回车该是什么字符,回显该是什么字符,删除该是什么字符等。现在基本就是美式键盘,你也认为Terminal是一个对应物理键盘制式的虚拟键盘就好。
键盘当然只能作为输入,所以实际起作用的是各种shell(bash是shell的一种)。
另外,unix/linux里面里面Unix/linux指令一说,只有可执行文件。可执行文件既包括通常对应于windows下面的.exe,也包括各种可执行脚本。其中shell自己的可执行脚本对应于windows下面的.bat。shell中还有shell自己的语言元素比如for,while,各种shell之间不尽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怎懂linux。
以前的操作系统就没图形界面,都是这种字符的界面。windows以前用的是dos。
linux也 ...

嗯,好的。还是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至说差不多是这个过程。
Terminal上古时代差不多就是各种制式的打字机终端,比如控制回车该是什么字符 ...

嗯,好的,那我大致了解了,谢谢

网友E:
推荐看一下鸟哥的私房菜,先做一下入门。bash是Terminal里的一个程序,你打开一下可以输入命令的都叫terminal, 至于谁来解析这个命令,就有很多了,bash只是其中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推荐看一下鸟哥的私房菜,先做一下入门。bash是Terminal里的一个程序,你打开一下可以输入命令的都叫termin ...

好的,这种基础东西还是得先弄懂才行

网友F:
买本讲shell的书,先把基本的常用命令用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本讲shell的书,先把基本的常用命令用熟了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