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光电二极管尾纤封装怎么画?求助

楼主:
这是我用的光电二极管尾纤的基本信息,现在想用AD画电路图,但是一直不清楚怎么画?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原理图中自己画个3端口或3接口的元件,把1脚guound和2脚PD-,3脚PD+表示出来就行。
光纤的尾纤不与PCB连接,在PCB的有关图中就不出现,所以无需画尾纤封装吧
即使尾纤与PCB连接,按连接位置的把1,2,3脚测量尺寸做个封装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中自己画个3端口或3接口的元件,把1脚guound和2脚PD-,3脚PD+表示出来就行。
光纤的尾纤不与PCB连接 ...

这个我知道,就是尺寸的大小和具体画封装的过程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就是尺寸的大小和具体画封装的过程不清楚

尺寸的大小和具体画封装的过程不清楚,那你的问题不是封装怎么画的问题,而是软件怎么使用的问题。找教程。看教程吧。你搜一下,应该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尺寸的大小和具体画封装的过程不清楚,那你的问题不是封装怎么画的问题,而是软件怎么使用的问题。找教程 ...

好的,谢谢

网友:
你是做光通的吧。。。这个你自己去看教程。。。这种封装的LD一般放在板边。或者立放在PCB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