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无线产品在蘑菇棚里的现场监测的应用
kunlunhaian
kunlunhaian

网友A(2017-12-19):
无线产品在蘑菇棚里的现场监测的应用
无线产品在蘑菇棚里的现场监测的应用
应用背景:
各种菌类和蘑菇是中国人餐桌上的一道常用菜,全国很多地方进行了菌类和菇类的种植,由于蘑菇生产对温度和湿度的要求比较高(高于生长温度或者低于生长温度、菇类会停止生产影响产量),现场农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对大棚的温湿度和光照度有一定控制要求,一般情况下,现场农业人员需要在天气转寒或者气候突变的时候进行24小时的监控,希望做到监测的自动化和管理的现代化;
现场需求:
对10个大棚的现场温湿度、土壤温度、土壤水分、空气二氧化碳 、光照度的监测,找到最适合各种菇类的生产环境。
系统框架:
方案介绍:
对大棚类的现场温湿度、土壤温度、土壤水分、空气二氧化碳 、光照 的监测通过无线的温湿度光照、二氧化碳传感器和无线土壤水分、土壤温度传感器把数据传输给我们的网关,再通过网关直接把数据给服务,服务器再发送数据给现场人员的手机APP上和个人PC机上,同时根据情况启动大棚里的风机或者加热系统;
1.历史数据的应用
根据历史数据找到不同菌类和菇类的最佳生长温度湿度的区间(现在农户只是凭借经验,同时忽略了二氧化碳影响土壤水分的因素)通过以上方法实现产值的最大化;
2.数据溯源
便于二期工程进行二维码数据追踪,产生农业产品的数据溯源的数据依托 ;
3.报警功能
在天气突变的情况下 他们可以依靠现有的加热通风系统控制,尤其在夜里或者不在农场时候,不需要去大棚里查看现场情况,如果有其他气候突发情况,也能立刻知道去现场妥善处理,避免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产品优势:
无线化,安装方便,低成本,高回报,任意布点实现温度测量的可靠性及抗高湿度的能力;
现场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