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模拟地和数字地

楼主:
AD芯片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之间的磁珠可以用0欧姆电阻代替吗?0欧姆电阻的封装怎么选择呢?(直流场合)

网友A:
磁珠对特定频率的干扰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如果此处的磁珠刚好在抑制这个频率的干扰,换成0欧,作用会减弱。你可以实测一下,换成0欧后,是否能满足需求。封装, 一般用个0603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珠对特定频率的干扰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如果此处的磁珠刚好在抑制这个频率的干扰,换成0欧,作用会减弱。 ...

我是用在直流场合的,那就用0欧姆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在直流场合的,那就用0欧姆电阻就可以了?

用在直流场合,和干扰频率是两码事啊。电流也可以有干扰啊。主要在于干扰频率是否在磁珠抑制强的范围。要求不太高的话,换了应该可以的。如果能搭建环境,实测一下。电源受干扰情况。最好。不方便测的话。你直接换也行。 先看看效果。

网友C:
甚至0402的0欧电阻都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甚至0402的0欧电阻都行!

小弟刚刚接触,想请教一下
这个磁珠的作用是将模拟地转换成模拟地加上抑制特定频率的干扰吗?
还有就是0欧姆的电阻或者说直接短接是不是对所有频率都有抑制作用?因为我们公司之前用的磁珠,但是会受到干扰,现在做了换成0欧姆电阻和短接两种情况的电磁干扰试验,都通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刚刚接触,想请教一下
这个磁珠的作用是将模拟地转换成模拟地加上抑制特定频率的干扰吗?
还有就是 ...

反正我们做产品,样机,尤其是要做EMI测试的样机断然是不敢换的。量产了有时候磁珠不好采购,换0欧电阻的情况有,当然也不是很频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