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3 在导出bom表的时候提示filed to open Excel template!

楼主:
近日在输出BOM表的时候出现了这种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1、操作系统 win7;    2、使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13;
    3、Office 版本为 2013版;
    4、可以使用自带模板输出,但是输出内容乱码或表格格式出错;
    5、使用自制模板输出,提示Filed to open Excel template(在同事的电脑上,同一模板可正常输出);
目前已采取的解决方法均无效:
    1、重装AD13,无效;
    2、重装Office 2013,无效;
    3、更换Office版本,2003、2007、2010、2016,均为企业版,无效;
    4、同时使用兼容模式运行AD13、Excel 2013,无效;
    5、使用管理员模式运行,无效;
已经折腾了好几天,现在求网友能够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因为使用公司电脑,尽量不重装系统,谢谢!
附图为问题截图。

网友:
有没有大佬帮忙下

网友:
图片不见了,重新上传。

错误截图

错误截图

网友:
无法打开Excel模板
检查Excel模板

网友A:
老哥,很感谢你的帮助,这些方法我都已经尝试过了,文件格式没选错,模板没选错,就是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很感谢你的帮助,这些方法我都已经尝试过了,文件格式没选错,模板没选错,就是出现这个问题。

截大图上来,
无图无真相
难到无解,软件跟你有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截大图上来,
无图无真相
难到无解,软件跟你有仇

图片就是这个,Excel模板在别人的电脑上可正常使用,也重新做过Excel模板,还是不行。

错误截图

错误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就是这个,Excel模板在别人的电脑上可正常使用,也重新做过Excel模板,还是不行。

1.模板文件BOM Ljldv0.4.XLT模板是楼主的自制模板?此文件格式是否在正常文件下
2.即使有此模板,报警指出,模板文件可能已损坏或不受支持的格式(The template file may be corrupted or in unsupported format)

网友B:
检查AD软件的模板安装路径是在Users下Public下,的如下图的Templates下
这个地方要和下面第二图的菜单下要一致

AD软件选择---报告----Bill of Materials....

检查一下
模板下拉红线框内的文件要和上面的文件下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检查AD软件的模板安装路径是在Users下Public下,的如下图的Templates下
这个地方要和下面第二图的菜单下要 ...

模板是放在了Altium Designer 13的模板目录下,此模板在别人的电脑上可正常导出材料清单,已排除模板损坏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AD软件的模板安装路径是在Users下Public下,的如下图的Templates下
这个地方要和下面第二图的菜单下要 ...

我的模板路径是放在了D盘下自己创建的一个文件夹中,这个会是导致问题的原因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板是放在了Altium Designer 13的模板目录下,此模板在别人的电脑上可正常导出材料清单,已排除模板损坏 ...

先不选BOM Ljldv0.4.XLT,看正常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不选BOM Ljldv0.4.XLT,看正常不

不行,导出时没提示出错,但是导出来的表格打开时提示出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导出时没提示出错,但是导出来的表格打开时提示出错了

反正怎么弄,到你这里就是不行
这个与系统好像没关系,还是Excel模板
或者检查一下模板文件目录下和同事的文件目录对照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正怎么弄,到你这里就是不行

版主大大,别再嘲笑我了我已经折腾了好多天了,导不出元件清单,还得找别人,实在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大大,别再嘲笑我了我已经折腾了好多天了,导不出元件清单,还得找别人,实在麻烦。

自己认真一点,比搞设计电路画图还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认真一点,比搞设计电路画图还难?

这倒不至于

网友C:
lz  问题解决了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问题解决了没有呀

没有,找不到原因,猜测与系统有关。

网友B(2018-02-26):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