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4700 Relax 5V shield 评测3

楼主:
再接上。之前对本次评测的小板进行了简单的解析,对我个人觉得有意思的功能点进行了简要概述,最后这部分来看看英飞凌的DAVE开发环境。

如果没有继续往下看的精力,那么我这边一句话概括后面的内容:DAVE是我用过的最强、最完善的原厂开发环境。

如果有精力问一句我为什么这样说,那下面就我的角度来看社区、生成、应用等方面是否可以证明以上断言。

1、社区
最新4.3.2版的DAVE是基于行业内最强开发平台Eclipse衍生而出。熟悉开发模式的朋友应该知道作者是四个人,Eclipse就是其中一位的作品。大师作品保证了极强的适用性、扩展性和适应性。如果因为被自以为是的某些前辈FUD Java 20年前的弱点就不假思索的拒绝Eclipse,那一定会错过一个很强大的工具。

基本的代码编辑功能无疑比常用的keil、iar之流强大的很多,这点无需赘述。keil、iar的编辑器之烂有目共睹。较小代码量的工程无需多少功能性支撑便可很好的完成。然而随着MCU应用要求的不断提高,其所配备的flash,ram的不断增大,代码工程量也随之越来越大,到一定规模之后,简单的环境只会成为生产限制。Eclipse强大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在线宏处理、上下文解析、代码智能补充、代码结构解析、重构等等不逐一而述,这个工作几乎需要一本书来进行。
选取几个简单的功能点看看热闹。

有效宏提示:

显而易见中间的宏是当前的有效定义。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当前上下文的引用路径和配置手段,有效宏并不能作为确定性条件,只能作为辅助参考,比如命令行参数,这里就无法预知你的实际数值。file://localhost/Users/ldc/Library/Group%20Containers/UBF8T346G9.Office/msoclip1/01/clip_image002.png

大部分宏定义,包括不少复杂的宏定义都可以在线展开,当然,只是大部分,而不是全部,太复杂的文本宏解析器还是不能让人类下岗。

调用路径file://localhost/Users/ldc/Library/Group%20Containers/UBF8T346G9.Office/msoclip1/01/clip_image006.pngfile://localhost/Users/ldc/Library/Group%20Containers/UBF8T346G9.Office/msoclip1/01/clip_image004.png

值得注意的是如上图所示,调用路径不限于直接()形式调用,也可以分析出如上的指针结构形式,也可以解析数据域使用路径。

重构
重构是一个很深入的话题,eclipse提供基本支持。

头文件引用路径:
文件结构

除英飞凌外,其他各大厂的原生开发环境除一之外都是衍生自Eclipse,这不是偶然。那一个例外就是基于Java Netbeans 收购了基于微软visual studio(此处不好说名字),而这个厂的环境烂的也是有目共睹。

强迫症患者治愈剂,格式化:
格式化可以配置成自己习惯或者要求的样式,可以以文件为单位也可以以目录为单位,总之,这是一个强迫症患者工具。

2、代码生成
以上都是Eclipse自身带来的福利。
针对每个MCU的代码生成,这只能依赖于英飞凌自身的扩展能力,设计模式大师的作品本身就为扩展提供强力保证。
DAVE的扩展称之为APP,毫无搜索关键字的名字,和王建国一样普遍。
目前发布的APP有如下一些:
重要的不是那些诸如I2C,SPI,SDMMC驱动,这部分工作每一个MCU厂都会提供。file://localhost/Users/ldc/Library/Group%20Containers/UBF8T346G9.Office/msoclip1/01/clip_image026.pngfile://localhost/Users/ldc/Library/Group%20Containers/UBF8T346G9.Office/msoclip1/01/clip_image024.pngfile://localhost/Users/ldc/Library/Group%20Containers/UBF8T346G9.Office/msoclip1/01/clip_image022.pngfile://localhost/Users/ldc/Library/Group%20Containers/UBF8T346G9.Office/msoclip1/01/clip_image020.png
简单的看名字,就可以发现我最前面的那个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英飞凌这个环境强大的地方是将不少应用也做进了代码生成器。相比较大部分其他厂只是驱动、时钟的代码生成器,无疑英飞凌的DAVE更完善更面向开发。
挑选一个PMSM应用为例,一起看看基于应用的代码生成器。但是手里没有驱动部分无法实际运行,只能评测DAVE的APP的方便性。以下截图从上到下所示为生成步骤。
双击下面依赖树中的PMSM_FOC和PWM_SVM,可以看到如下。具体参数不解释了,主要是给大家看看面向应用的强大代码生成能力。
然后,分配管脚:
然后生成代码。
不光是PMSM这种工业应用。再添加一个HTTPSERVER进去如下:
参数也有不少,不一一展示。
以上仅看到冰山一角,如前所说,能针对应用生成代码,绝对可以秒杀市面上现有的绝大多数环境。至于绝少数,那是我见识少没见过的。
3、应用
除了APP之外,英飞凌还在DAVE中提供了大量基于应用的Example。重点仍然是基于应用,而不是基于驱动。
首先要安装:
然后导入:
过程不表。只看有些什么东西。
这些例子,包括modbus,http,usb虚拟串口等应用,很完整,可以直接借鉴来用。安装的时候推荐把这一系列的器件都选上,不限于xmc4700,可以有更多的应用示例参考。
这些示例很规整,改掉底层驱动,完全可以作为其他硬件的实现参考。

图片

网友:
台下的朋友,大家好吗
然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和我一起大声喊
ec大法好,ec大法妙,ec大法呱呱叫
抚叔,你又在打论坛技术的脸了

网友A:
来不及细看了,666先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台下的朋友,大家好吗
然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和我一起大声喊
ec大法好,ec大法妙,ec大法呱呱叫
抚叔,你 ...

ec和楼主是咋联系在一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台下的朋友,大家好吗
然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和我一起大声喊
ec大法好,ec大法妙,ec大法呱呱叫
抚叔,你 ...

一会丢了一会保存之后又变了每次调格式都要花个把小时,然后word里弄了还得文字图片倒一遍又是个把小时,太折磨人,以后都将就着对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不及细看了,666先走

记住结论就好,吹牛的时候回头简单看看怎么怼回去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和楼主是咋联系在一起的?

加入   私下里多次为ec打call。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会丢了一会保存之后又变了每次调格式都要花个把小时,然后word里弄了还得文字图片倒一遍又是个把小时, ...

论坛要是图片多,的确是比较折磨人的事情,大部分情况下还是评测文字花的时间多。不过这可能就是评测的价值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要是图片多,的确是比较折磨人的事情,大部分情况下还是评测文字花的时间多。不过这可能就是评测的价 ...

你说反了。
文字多寡无所谓你写的再怎么有内容即不能加分也没几个人看,然而图片越多越热闹,有视频更热闹,只要有图,那怕这些图没一点价值,都是很好的加分项。

网友:
腐叔双蛋快乐,新年出更多干货,带大家走上板康之路

网友E:
腐叔别怪我没有看,这么多图怎么看嘛, 还有一堆file://localhost/Users/ldc/Library/Group%20Containers/UBF8T346G9.Office/msoclip1/01/clip_image066.png file://localhost/Users/ldc/Library/Group%20Containers/UBF8T346G9.Office/msoclip1/01/clip_image068.png 这种玩意,你这贴我只能给差评,对于小操作可以使用gif或是半张图加标示,对于系列图,可以编组,制作PDF强势插入。你发贴偷懒了!绝对偷懒了,一般大的贴子应先本地编好,再发,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腐叔别怪我没有看,这么多图怎么看嘛, 还有一堆file://localhost/Users/ldc/Library/Group%20Containers/U ...

寺庄这事你真找不到我头上,哈哈。
1编辑器这问题都好几年了,水群里我也说过给队长八万块钱半年时间,半年一个人也就是工作量,ee领导们或技术想解决的话这事早处理了;2一堆那个地址串的东西我进入编辑的时候是看不见的;3发帖之后我也在水群里说过这个bug,我确信当时至少有x个管理员处于活跃状态;4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管理员尝试修改或者联系我修改;5以上都表明关事的人不管,不关事的人比如你瞎操心,我现在连板都不骗了你还能找我啥事?
至于图片多,这边你就当热闹看看就行,干一点的东西贴出来既没效果还浪费我时间精力装这手逼。。。还TM得负责排版对抗编辑器的bug。。。
就当又吐一遍编辑器,以后别说了,这事看官们和管理员谁都管不着,再怼它你不烦我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寺庄这事你真找不到我头上,哈哈。
1编辑器这问题都好几年了,水群里我也说过给队长八万块钱半年时间, ...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不怼腐叔了,你继续什么农药来着。我先休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