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画好原理图,生成PCB时这个界面没有确定,怎么回事

楼主:
就是那个Design那边

网友:
问题都提不出来啊
没有环境的截图,难怪软件操作不会,大家跟你一起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都提不出来啊
没有环境的截图,难怪软件操作不会,大家跟你一起懵

就是Design下面第一个选项,Update那边,没有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Design下面第一个选项,Update那边,没有确定

说明原理图有问题,再说Update后,就没有确定

网友:
说明你的原理图还有问题,存在有不符合规则的地方,所以不能生成PCB ,你再看看你的原理图有没有问题,你这个截图什么都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原理图有问题,再说Update后,就没有确定

还有种可能性,这个是他电脑的分辨率不高,你红色的圈的那个地方显示不出来,而不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