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32单片机用总线模式控制DAC0832与LM358 以实现输出5V电压

楼主:
本人学生一枚

遇到一个问题 想请教各位大佬

用STC15F2K6032 和 DAC0832 ,LM358 写电平指示灯

让8盏电平指示灯已流水灯的样子 呈现

数码管 与 dac 都是用总线模式写的
可一通电 灯 直接亮了7盏(第八盏 亮不了 应该是DAC输出电压 不够)

然后我只要插拔一下单片机与dac的线 灯就会从第一盏开始亮 亮到第七盏就 不会继续了

需要重复上面的操作 还要8盏电平指示灯好像并不是 平均分配5v电压 这该怎么办

网友:
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
我不用仿真 用的是硬件 亚龙公司生产的STC主机模块与ADC/DAC模块

网友:
就是这种

网友:
接线方式 就是 数码管的
CS1 接 P2^0
CS2接P2^1
WR接P4^1

dac的是

cs接P2^2;
WR接P4^1;
out接电平指示灯的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线方式 就是 数码管的
CS1 接 P2^0
CS2接P2^1
WR接P4^1

dac的是

cs接P2^2;
WR接P4^1 ...

这样的描述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