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的固件库里为啥没有位操作的相关代码尼?

楼主:
翻了半天还是没找到,只有手册里那么几句

总觉得挺常用的,应该有现成的呀

网友A:
不是说新出的型号已经取消了位操作了吗???

网友:
位操作意义不大,51省空间,因为小,STM空间大用不到位也可以,我看用uint_8就行了,也就是说用字节代替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新出的型号已经取消了位操作了吗???

F4的手册上说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4的手册上说有的

我记得正点原子的库里面,有个sys.c和sys.h的文件。里面有位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正点原子的库里面,有个sys.c和sys.h的文件。里面有位操作。

买过正点原子的F407,资料是有寄存器操作和库函数操作  两大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过正点原子的F407,资料是有寄存器操作和库函数操作  两大类。

哥哥,说的是位操作。。。。。。。别混淆了。。。。。。

网友:
大概是效率不明显吧,而且有兼容性问题,我看还是尽量不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