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方案征求

楼主(2017-12-20):
DCDC电源方案征求
输入9~36VDC,隔离输出一路5V 4W+ 一路24V 2W,输出5V与24V也需要隔离,有什么低成本的方案

网友A:
输入和两路输出彼此均需要隔离,那么必须采用有变压器的方案。此外,两路输出只有一路可以全稳压(对输入电压变化稳定,对负载变化也稳定),另一路仅对输入电压变化稳定,对负载变化不能稳定(所谓“半稳”)。

网友A:
一路4W,另一路2W,这么小的功率,建议采用单端反激工作方式。

网友B:
两路输出功率倒是不大,其实可以电源模块。
对于24V输出对于9~36V电压范围属于buck-boost,
对应5V输出,完全是buck电路
好像没见过没有buck和buck-boost集成在一起的芯片控制方案
二楼说的采用有变压器的方案可以考虑

网友C:
应该有类似的 buck dc-dc芯片吧

网友D:
这么小的功率,采用单端反激拓扑成本较低吧

楼主:
物料成本准备控制在20元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