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FPGA vivado 2017.2 的74系列IP封装

楼主:
基于 FPGA vivado 2017.2 的74系列IP封装实验指导

一、实验目的
掌握封装IP的两种方式:GUI方式以及Tcl方式

二、实验内容
    本实验指导以74LS00 IP封装为例,介绍了两种封装IP的流程。

三、实验步骤

1.新建工程项目

1)双击桌面图标打开Vivado 2017.2,或者选择开始>所有程序>Xilinx Design Tools> Vivado 2017.2>Vivado 2017.2

2)点击‘Create Project’,或者单击File>New Project创建工程文件

3)将新的工程项目命名为‘lab3’,选择工程保存路径,勾选‘Create project subdirectory’,创建一个新的工程文件夹,点击Next继续

4)选择新建一个RTL工程,勾选Do not specify sources at this time(不指定添加源文件),先不添加源文件。点击 Next继续

5)选择目标FPGA器件:xc7a35tcpg236-1或Basys3。

6)最后在新工程总结中,检查工程创建是否有误。没有问题,则点击Finish,完成新工程的创建

2.添加源文件

1)在左侧Flow Navigator中展开PROJECT MANAGER,选择‘Add Sources’

2)在Add Sources窗口中,选择‘Add or create design sources’,点击Next

3)点击‘Create File’,创建源文件

4)将源文件命名为‘four_2_input_nand’,点击OK

5)点击Finish,完成源文件创建

6)在模块端口(I/O)定义窗口不做设置,点击OK继续

7)在Sources窗格中,双击打开‘four_2_input_nand.v’文件,开始编辑

8)在右侧的文本编辑框中,编辑代码如下图所示:

源代码如下: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four_2_input_nand_gate #(parameter DELAY = 10)(
    input wire a1,b1,a2,b2,a3,b3,a4,b4,
    output wire y1,y2,y3,y4
    );

    nand #DELAY (y1,a1,b1);
    nand #DELAY (y2,a2,b2);
    nand #DELAY (y3,a3,b3);
    nand #DELAY (y4,a4,b4);

endmodule

9)编辑完成后,Ctrl+S保存

10)在Flow Navigator中,展开SYNTHESIS,点击‘Run Synthesis’。弹出窗口使用默认选项,点击OK开始综合。

11)综合完成后,点击‘Cancel’关闭窗口。

3.IP封装

1)在顶部工具栏中,点击Tools>Create and Package New IP

2)弹出的向导窗口,点击Next继续

3)选择对当前工程进行封装,点击Next继续

4)选择IP保存路径,保持默认设置,点击Next继续

5)点击Finish完成设置

6)设置IP参数

6.1在右侧Package IP窗口中,选择Identification,按下图设置:

6.2选择Compatibility,如果已经存在artix7、kintex7、spartan7和zynq可以略过此步。否则需要按以下步骤添加:

6.2.1选择‘Add Family Explicity’

6.2.2在弹出窗口中勾选相应的系列,Life-cycle选择‘Production’。

6.3点击OK完成添加,选择Review and Package,点击‘Package IP’完成对74LS00 IP的封装。

6.4完成后,系统提示封装成功。

4.基于Tcl的封装流程:

1)打开Vivado 2017.2,在底部Tcl Console中依次执行下列步骤完成对74LS00 IP的封装

2)在命令框依次输入如下命令:

2.1cd C:/Basys3_workshop/sources/lab3/

进入到工作文件夹,文件夹中包含封装IP所需的源文件

2.2set ip_name 74LS00  设置IP名称

2.3set source_files four_2_input_nand.v  设置源文件

2.4set description "Four 2-input NAND gate with DELAY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对IP进行功能描述

2.5set readme_file readme.txt  添加readme文本文件

2.6set logo_file   设置IP logo图片

2.7source ./package_ip.tcl

运行工作目录下的Tcl文件,进行IP封装

3)完成之后,封装完成的74LS00 IP保存在C:/Basys3_workshop/sources/lab3/74LS00文件夹内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大辉哥0614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网友A:
楼主:节日快乐!  祝福您和家人,节日快乐,生活幸福,发大财,行大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节日快乐!  祝福您和家人,节日快乐,生活幸福,发大财,行大运!!

谢谢,你也一样, 祝福您和家人,节日快乐,生活幸福,发大财,行大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