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仿真BlueNRG-1时需要更新最新板的软件

楼主:
 我原来的版本是6.00i下载时提示不支持BLUENRG-1

需要更新到新版才能仿真,比如最新版6.22d

附上JLink_Windows_V622d.exe

网友:
玩就玩新的。

网友:
顶一下,三克油

网友A:
我回家先试试ulink2可不可以,如果不行,还得去买个Jlink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回家先试试ulink2可不可以,如果不行,还得去买个Jlink9

估计ulink2也能更新驱动吧?

网友B:
有没有人遇到过,更新之后,下载程序会出现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Proper operation cannot be guarantee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人遇到过,更新之后,下载程序会出现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Proper operation cannot be ...

百度你遇到的那句话会有很多解决办法
下边是CSDN上的一篇文章
   在安装nRF Connect软件时,更新了jlink的驱动(到V6.16a),然后在正常使用KEIL进行下载就出现问题: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Proper operation cannot be guaranteed. mdk也变得极不稳定,极易崩溃!
       在网上找解决办法,因为使用的是jlink OB廉价淘宝款,发现大家提到:回溯驱动,有说jlink V6.14后的都不能正常使用,需要用旧版本的JL2CM3.dll和JLinkARM.dll文件覆盖到KeilARMSegger目录,照做,发现没有解决问题,然后下载了6.10i版本和4.08版本的驱动,安装没用,用文件覆盖没用,删除了高版本的文件夹,还是会崩溃。
      然后急于使用MDK,就用了最管用最笨的办法,将jink和keil 全卸载了,删掉文件夹,重新安装,当然结果就是可以用了,虽然笨了点。。。
     一台电脑需要同时使用V8/V9和OB,可能也会存在驱动问题,网上可以下到的4合一驱动版本为4.6,我使用的6.10版本也可以同时驱动这几个设备,有时候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并不是因为驱动或者MCU中在跑的代码的问题,可以就是板子的电源和jlink是分开的,你需要再给板子把电源线接上,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jlink给板子供电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网友:
我买了山寨超级简陋版Jlink V9,安装了JLink_Windows_V622d.exe,并且Jlink升级了最新固件。在IAR下是好的,但在Keil MDK 5.22版本下刚也是各种不适应。
后来发现,keil软件调用了自带的Jlink驱动文件夹中的驱动,而没有调用V622的,试着把JLink下的JLinkARM.dll文件覆盖到Keil ARM Segger下,还是有问题,提示电压超了。
最后直接下载最新版本keil MDK 5.24A,自带的jlink驱动版本是6.16c,一切正常,用了几天,没发现再出问题。回家发个贴,各种姿势连 BlueNRG-1。ulink2、stlink v2、jlink v9,都试过了,是都可以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百度你遇到的那句话会有很多解决办法下边是CSDN上的一篇文章   在安装nRF Connect软件时,更新了jlink的 ...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

能分享一下您的软件吗?谢谢

网友:
现在淘宝都出来盗版V10了都

网友:
感谢。评论也是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