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1584降压芯片电流问题

楼主:
file:///C:\Users\GS\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192757872\TIM\WinTemp\RichOle\@T2`N~}N`GU6PM4][$VVU20.png对于MP1584这个芯片5v转3.3v,接上负载后电流达不到1A,才400mA,电流怎么调到1A

网友:
接上负载后电流达不到1A,才400mA,电流怎么调到1A

接上负载后,该芯片输出电压(C2两端)是否正确?

网友:
3.3V输出对不,加负载后电压是否有变化
如工作频率1.5MHz左右
,也可能负载就不够呗
或者电感量小
负载是1A的?

网友A:
c2两端的电压在不接负载的情况下能达到3.3V,接上3,5欧姆的电阻后C2两端的电压就只有1.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c2两端的电压在不接负载的情况下能达到3.3V,接上3,5欧姆的电阻后C2两端的电压就只有1.2V左右

“接上3,5欧姆的电阻后C2两端的电压就只有1.2V左右”

那么,检查5V电源在接上3.5欧负载时电压是多少。
如果5V电源接上负载后仍是5V,量一量你的电感L1直流电阻是多少。

网友A:
在接上负载测电感,电感的阻值达到300k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上3,5欧姆的电阻后C2两端的电压就只有1.2V左右”

那么,检查5V电源在接上3.5欧负载时电压是多少。 ...

在接上负载测电感,电感的阻值达到300k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接上负载测电感,电感的阻值达到300k左右

“接上负载测电感,电感的阻值达到300k左右”

Sign!
测电感的直流电阻,难道你是带电(开关电源芯片在工作中)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接上负载测电感,电感的阻值达到300k左右

我没找到MP1584的datasheet,你把该芯片datasheet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接上3,5欧姆的电阻后C2两端的电压就只有1.2V左右”

可能的原因:
1、你的5V电源输出电流能力不足。
2、你的电感L1直流电阻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