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PSoC6开发板添加一颗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
CY8CKIT-062-BLE PSoC 6 BLE Pioneer Kit是一块强大的开发板
PSoC6双核“处理器”,6轴力学传感器,数字麦克风,FLASH,FRAME(预留接口),E-INK电子墨水屏应有尽有
尤其E-INK电子墨水屏大尺寸、功耗低,能用它开发很多低功耗的东西,比如环境监测等等
原先手里有一个SENSIRION的开发板,家里一直用它来测温湿度
体积小,电池供电,放哪都很方便
前段时间不小收把屏幕给摔坏了,现在只能看到温度,挺不方便

一直想再做一个温湿度传感器,问题都出在屏幕上了
手里有很多带屏幕的开发板,可惜都是TFT屏,比较耗电,必需接电源才能工作,用起来比较麻烦
用数码管显示数据也存在供电的问题,都不是很理想
现在用CY8CKIT-062-BLE PSoC 6 BLE Pioneer Kit用来做温湿度传感器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除了体积大点
264*176的分辨率可以用来显示很多内容
比如时间、日期、温湿度、气压和历史曲线等等

今天第一步先把温湿度传感器加进去
传感器使用silicon labs的si7020,接口和通信协议和sensirion 的sht20通用
为了省事参考了Cypress太阳能开发板Solar-Powered IoT Device Kit的EH_Motherboard工程
毕竟以前用过它测温湿度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5570-1-1.html

本以为分分钟可以搞定的事实际还是花了很多时间
好像每次做东西都会有很多困难需要解决
还好这次都解决了
开发板预留了很多接口,可惜电源接口比较少,尤其将E-LINK插在开发板上的时候基本是没有电源可以用的
另外I2C接口基本不是被E-LINK占用就是被E-LINK遮挡住,没法使用,除非飞线解决
唯一没被遮挡的是P8.0和P8.1,开始的时候使用P8.0和P8.1,调了一会儿没调通
后来发现这两个引脚被其它功能占用了,实际没并有连接

最后不得不先把E-LINK拆下来,准备先把温湿度传感器跑通再说

Arduion接口包含了I2C引脚,接口对应SCL,SDO,VREF,GND
我的传感器评估板也是这么设计的,一搬的开发板直接插上就可以工作
因为通常VREF都会和模拟电连接,所以VREF可以用作电源输出
可惜CY8CKIT-062-BLE PSoC 6 BLE Pioneer Kit的VREF只连接到PSoC6的VREF引脚,并没有和开发板上的电源连接
最后不得不再从别处飞一根电源线过来

传感器使用了Solar-Powered IoT Device Kit的EH_Motherboard工程中的代码
编译时出现很多错误,原因是EH_Motherboard的I2C模块和PSoC6有很大区别
把所有和I2C模块有关的函数都修改后总算能把温湿度数据读出

下一步再看看怎么能让温湿度传感器和E-INK并存,这样就不用在电脑上用DEBUG的方式看环境温湿度了

附上修改后的si7020代码
/******************************************************************************
littleshrimp [email]1440507229@qq.com[/email]
******************************************************************************/

#include <project.h>

#ifndef __SI7020_H_
#define __SI7020_H_

/******************************************************************************
* Macros and Constants
******************************************************************************/
#define SI7020_SLAVE_ADDR     (0x40)    /* Sensor's I2C slave address */

#define SI7020_WRITE_USER_REG (0xE6)    /* I2C command for Writing RH/T User Register */
#define SI7020_READ_USER_REG  (0xE7)    /* I2C command for Reading RH/T User Register */
#define SI7020_MEASURE_RH     (0xE5)    /* I2C command for Measuring Relative Humidity */
#define SI7020_READ_TEMP      (0xE0)    /* I2C command for Reading Temperature Value from Previous RH Measurement */

/******************************************************************************
* External Function Prototypes
******************************************************************************/
uint32 Si7020_Init(void);
uint32 Si7020_WriteRead(uint8 * data, uint32 sCnt, uint32 rCnt);

float Si7020_GetTemperature(void);
float Si7020_GetHhumidity(void);
#endif /* __SI7020_H_ */

/******************************************************************************
littleshrimp [email]1440507229@qq.com[/email]
******************************************************************************/

#include "Si7020.h"

#define I2C_TIMEOUT           (100UL)

const uint16_t POLYNOMIAL = 0x131; //P(x)=x^8+x^5+x^4+1 = 100110001

#define ERROR       1
#define SUCCESS     0

uint32 Si7020_Init(void)
{
    cy_en_scb_i2c_status_t status;

    /* Write User Register */

    status = Cy_SCB_I2C_MasterSendStart(mI2C_HW, SI7020_SLAVE_ADDR, CY_SCB_I2C_WRITE_XFER, I2C_TIMEOUT, &mI2C_context);
    /* If error occurs in I2C communication, reset I2C status and return. */
    if(status != CY_SCB_I2C_SUCCESS) return ERROR;
    status = Cy_SCB_I2C_MasterWriteByte(mI2C_HW, SI7020_WRITE_USER_REG, I2C_TIMEOUT, &mI2C_context);
    /* If error occurs in I2C communication, reset I2C status and return. */
    if(status != CY_SCB_I2C_SUCCESS) return ERROR ;

    status = Cy_SCB_I2C_MasterWriteByte(mI2C_HW, 0x3A | 0x01, I2C_TIMEOUT, &mI2C_context);
    /* If error occurs in I2C communication, reset I2C status and return. */
    if(status != CY_SCB_I2C_SUCCESS) return ERROR;
    /* Send Stop condition on the bus */
    if (Cy_SCB_I2C_MasterSendStop(mI2C_HW, I2C_TIMEOUT, &mI2C_context) != CY_SCB_I2C_SUCCESS)
    {
       return ERROR;
    }
    return SUCCESS;
}

uint32 Si7020_WriteRead(uint8 * data, uint32 sCnt, uint32 rCnt)
{
    cy_en_scb_i2c_status_t status;
    uint32 i;
    status = Cy_SCB_I2C_MasterSendStart(mI2C_HW, SI7020_SLAVE_ADDR, CY_SCB_I2C_WRITE_XFER, I2C_TIMEOUT, &mI2C_context);
    /* If error occurs in I2C communication, reset I2C status and return. */
    if(status != CY_SCB_I2C_SUCCESS) return ERROR;
    for(i=0; i<sCnt; i++)
    {
        status = Cy_SCB_I2C_MasterWriteByte(mI2C_HW, data[i], I2C_TIMEOUT, &mI2C_context);
        /* If error occurs in I2C communication, reset I2C status and return. */
        if(status != CY_SCB_I2C_SUCCESS) return ERROR ;
    }

    // Conversion Time(us) of Si7020 sensor
    CyDelayUs(40);

    status = Cy_SCB_I2C_MasterSendReStart(mI2C_HW, SI7020_SLAVE_ADDR, CY_SCB_I2C_READ_XFER, I2C_TIMEOUT, &mI2C_context); // read direction
    /* If error occurs in I2C communication, reset I2C status and return. */
    if(status != CY_SCB_I2C_SUCCESS) return ERROR ;

    for(i=0; i<(rCnt-1); i++)
    {
        status = Cy_SCB_I2C_MasterReadByte(mI2C_HW, CY_SCB_I2C_ACK, &data[i], I2C_TIMEOUT, &mI2C_context);
        /* If error occurs in I2C communication, reset I2C status and return. */
        if(status != CY_SCB_I2C_SUCCESS) return ERROR ;
    }
    status = Cy_SCB_I2C_MasterReadByte(mI2C_HW, CY_SCB_I2C_NAK, &data[rCnt-1], I2C_TIMEOUT, &mI2C_context);
    /* If error occurs in I2C communication, reset I2C status and return. */
    if(status != CY_SCB_I2C_SUCCESS) return ERROR ;

    /* Send Stop condition on the bus */
    if (Cy_SCB_I2C_MasterSendStop(mI2C_HW, I2C_TIMEOUT, &mI2C_context) != CY_SCB_I2C_SUCCESS)
    {
       return ERROR;
    }
    return SUCCESS;
}

uint8_t Si7020_CheckCrc(uint8_t data[], uint8_t nbrOfBytes, uint8_t checksum)
{
   uint8_t crc = 0;
   uint8_t byteCtr;
   //calculates 8-Bit checksum with given polynomial
   for (byteCtr = 0; byteCtr < nbrOfBytes; ++byteCtr)
   {
       crc ^= (data[byteCtr]);

      for (uint8_t bit = 8; bit > 0; --bit)
      {
        if (crc & 0x80) crc = (crc << 1) ^ POLYNOMIAL;
        else crc = (crc << 1);
      }
   }
   if (crc != checksum)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float Si7020_GetTemperature(void)
{
    uint8_t crc;
    uint8_t buf[3];
    uint16_t temp_code;
    float temperature;
    /* Read Temperature data from I2C Sensor */
    buf[0] = SI7020_READ_TEMP;
    Si7020_WriteRead(buf, 1, 3);
    temp_code = buf[0] << 8;
    temp_code |= buf[1];
    temperature = ((175.72 * temp_code) / 65536.00) - 46.85;
    return temperature;
}
float Si7020_GetHhumidity(void)
{
    uint8_t crc;
    uint8_t buf[3];
    uint16_t temp_code;
    float humidity;
    buf[0] = SI7020_MEASURE_RH;
    Si7020_WriteRead(buf, 1, 3);
    temp_code = buf[0] << 8;
    temp_code |= buf[1];
    temp_code &= ~0x0003; // clear bits [1..0] (status bits)
    humidity = -6.0 + 125.0/65536 * (float)temp_code; // RH= -6 + 125 * SRH/2^16
    return humidity;
}

网友A:
楼主节日快乐!祝广大坛友们工作顺利,事业有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来年涨工资!

看到屏碎了,心里也不得劲,碎碎平安吧!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节日快乐!祝广大坛友们工作顺利,事业有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来年涨工资!

看到屏碎了,心里也 ...

谢谢,也祝你节日快乐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这个从地址不变吗?我看有些I2C器件是要给每个寄存器一个值,你这地址一直是一个是为什么呢